[安国] emmc 用6438无法读出解决办法emmc改sd卡

楼主(2019-05-20):
用6438无法读出第一个还这个6438还出现短路发热现象以为颗粒挂掉了。来回弄了几次值锡还是这样,主控没上颗粒时可以识别就是比平时慢点。主控估计挂掉了。

果断又买了两块6438结果还是读不出但是不高温了。这两个6438尾号不一样一个是6438sn(高温短路的情况)。还有一个是上了颗粒插上没反映的是6438bs。

以为颗粒挂掉了,最后用飞线大法读出了数据。各位大神们这个是什么情况。(emcc实际使用的就那么几个点为什么不把这几个点做大点其它的可有可无或者弄成备用的点多好,这样点太小了焊接好麻烦!!!!)

有位兄弟说用马蹄头能飞线怀疑,不知真假我反正
是用尖头飞线没有放大镜。弄了好一会儿。弄完用万用表测试了一下没短路。

360n5的机器上的颗粒是三星的样。

最后告诉大家如果是要恢复数据的话千万不要刷机。我的之前的线刷过了,没有恢复到什么数据可惜了。

顺便问问这个颗粒只能用ns1081来做u盘么?64g的。

总共两部360n5坏了一部这个故障率真的是太高了。说是高温引起的虚焊果断拆开来加硅脂。

刚开始值锡时没有把焊锡弄干造成爆锡。一定要把焊锡膏弄干干干。值锡就不会爆值锡出来很漂亮。

值锡热风枪温度200℃(长时间不化的话在慢慢的加高温度10或者是20℃)风速尽可能的小在距离手3CM时感觉到烫就行。

从手机主板上拆卸下来的温度要400 多度才行。风速大点。

以下是参考图(我修改了一下说明方便坛友们对照着自己动手弄)

Rstudio软件恢复数据或者是diskgenius都可以的。

网友(2020-04-12):
高手,我也试试飞线跳SD卡。

网友A(2020-09-04):
我的做好了插电脑上一直弹出U盘插入需要格式化窗口弹出很多很多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好了插电脑上一直弹出U盘插入需要格式化窗口弹出很多很多窗口

那就没错了 全是EXT分区 需要恢复的文件就在最大的哪个分区里 一般是倒数第二个 楼主的可能是没焊接好 6438原来板上的锡球是不平的 需要拖平重新植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好了插电脑上一直弹出U盘插入需要格式化窗口弹出很多很多窗口

不要格式化,用dg直接能看到分区里面东西,windows不 认识ext4分区,所以提示你格式化

网友(2020-12-07):
马蹄头飞线正常啊,我都喜欢用刀头飞线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格式化,用dg直接能看到分区里面东西,windows不 认识ext4分区,所以提示你格式化 ...

大佬emmc格式化还能挽救吗?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C:
大佬emmc格式化还能挽救吗?

重扫分区表试试 不行就只能扫数据部分恢复了 前提是数据没被覆盖

网友:
原先自己画的图 都是验证过的 记住飞线别太长不然也可能读不了 我bga100飞sd卡套读不了直接飞4638主控板就读出来了

网友:
D1 焊盘掉了还能不能读取芯片里数据?

网友(2023-02-25):
高清图片。好棒

网友(2023-04-03):
没有晶振的6438插电脑上30秒出盘符  有晶振的瞬间出盘符

网友:
高手的飞线厉害,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