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并改造易拉罐音响

楼主(2019-05-20):
上周拆了在坛友那里兑换的雷柏A3020,这次拆易拉罐音响。
以假乱真的青岛啤酒

侧面有个指示灯

另外一边是MINI USB接口,供电和音频输入

顶部扬声器

底下有个垫子,最开始以为下面会有螺丝什么的,结果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垫子

只能用蛮力搬开,里面是用胶固定的,直接把四个塑料卡子弄断了

功放板

背面

8120芯片

4欧姆 1.5W扬声器

找出去年买的蓝牙模块,论坛交易区买的,买了3个。。。。

正面

大小刚好

先接上试试,效果还不错

人肉开孔机开孔直径34mm,有点开歪了。

装上用热熔胶固定

用一节18490电池,18650电池不好固定

底面

外观看着没什么变化。

网友:
这货空间大,正好改蓝牙

网友:
别让收废品的看见,否则一脚给它踹扁了

网友:
也别让收酒鬼看见,否则它就要掉拉手环了

网友:
改装音响物品建议用厚质比重大的物品,发出声音不会发飘,但是楼主动手能力还是值得一赞。

网友:
也别让数码之家的坛友看到,否则分分钟给你拆散了。

网友:
新加的应该垫高了点,不过齐平是不好装

网友:
这类插卡音箱,安鑫扫货群处理过很多,算下来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不错,有咙音不

网友:
你要不说还真以为是一瓶啤酒~

网友:
空间够正好上18650,牙膏还木到货

网友:
送的两条短线插上不亮。原装线的线序与一般MINI口线序不一样,MINI口4脚是ID,5脚是电源负,这个音箱4脚是电源负,5脚是音频地。

网友:
接了电话后,听歌曲好像不行了卡顿,要断蓝牙重新连接才行,到底啥个问题,3个都是这样

网友:
真简单,蓝牙板子还可以,如果带插卡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
改得真不错,比原来的实用

网友:
这易拉罐音响这么简单啊,以为是多高级的东西呢。

网友:
青岛啤酒,好喝又好听。。。。。。

网友:
这个好简单,里面只有一个功放电路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拆

网友:
我也有个,是肯德基可乐易拉罐。当初出差几十大元买的,可惜不支持蓝牙。接电脑上可以当音箱用,也可以播放tf卡和U盘。不带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