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10400壳子套件开壳、测试,看着木问题啦!

楼主(2019-05-20):
这个小米10400壳子套件(只是没电芯)是上次撸坛友闪光灯附送的
得空打开看看,再测试一下先

外观
和手上老的一模一样

正面,齐全

底面
盖板有点撬痕

取下正面盖板

拆螺丝、取板子

看着完好
板子背面主要是电芯保护芯片和MOS管

拆下板子

塑料架
材质PC+ABS,据说是3号模4模位

版号

板子正面

这颗芯片是TI的BQ24195,开关模式电池管理和系统电源路径管理IC

单片机是现代的79F1204

铝壳

全家福

楼下测试

楼主:
先插电看看
用这个移动电源方便了
无电芯上电,灯有点不规律闪烁

接上电芯看看

这个是高压电芯,应该没区别
插电激活前,电流很小

激活后正常了
先点个USB灯

输出接1A负载

电芯电流蛮大的,估计是线压降大的原因
这种状态下,大概输出几秒就会自动断电

把U表移走,接输出
1A负载

2A,输出压降略有点大

电芯和板子之间去掉U表后就不自动断电了

经简单测试,看起来一切正常,想必接上4节18650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之前撸的10400电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A:
超出当日限制。。。。。。。。。。。。。。。。

网友B:
现在不是双向快充的充电宝没人喜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当日限制。。。。。。。。。。。。。。。。

这帖还没打赏就超额了呀,真该把木版弄来吊打一下

网友C:
不错,楼主赚了,是小米正版

网友D:
我这有个外形一样的山寨版,接个USB灯十几秒闪一次,拆开一看果然控制板山寨得厉害

网友D:
拆解的图片,看控制板。

网友E:
用高压电芯,保护电路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双向快充的充电宝没人喜欢用了!

这倒是,到用充电宝的场合心都急

网友F:
我有个假的正缺板子和壳子,文末一句“之前撸的10400电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包邮倒贴送彻底破灭  另外元首又被关小黑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解的图片,看控制板。

好像是同步整流的升级版三合一方案,我以前买过hotchip的二极管整流三合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赚了,是小米正版

正版是肯定的,这套件坛友在积分商城公开卖的

网友:
容量小了点,其他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外形一样的山寨版,接个USB灯十几秒闪一次,拆开一看果然控制板山寨得厉害 ...

看两侧塑料片还是容易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解的图片,看控制板。

山寨货基本都是这种单片方案,电感体积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假的正缺板子和壳子,文末一句“之前撸的10400电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包邮倒贴送彻底破灭 ...

还好上次把那几只电芯救活了,不然这次壳子都保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上次把那几只电芯救活了,不然这次壳子都保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高压电芯,保护电路不动作?

电芯电压高,保护电路肯定动作了,只是限制充电,并不限制输出而已

网友:
这空心充电宝成色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