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次失败的华为麦芒4手机更换一体屏幕外玻璃-经验教训

楼主(2019-05-20):
某天不小心摔了一下,外屏碎了,还好显示和触摸正常。

左下角越碎越多,露出触摸屏排线了,不能忍了

淘宝查了一下总成要一百大洋,外玻璃只要几块钱。
那就换外玻璃吧,可是没有工具,就买了带工具的套装。

结果不是纯外玻璃,而是带触摸屏的,那好吧

准备好工具开始更换

架到台面上准备用热吹风加热屏幕切割一体屏

怕电池不能受热,拆开后盖准备取下电池

拆掉主板和各种排线

拆掉电池之后电吹风罢工了,心急用小刀开始撬碎玻璃,错误的开始

撬完底下的碎玻璃之后大块的玻璃撬不动了,等着修好电吹风再修吧。

时隔一周,买了新的电吹风开工

用钼丝分割一体屏,过程无比心酸。
先是从听筒端开始割,割不动,屏幕都已经烫手了,钼丝断了两根,没办法,又从底部开始割。
浪费了至少一度电,总算顺利隔开了,胶水趁热也比较容易清理。

满心欢喜借上触摸屏排线准备试机,发现液晶漏液了。。。。
麻蛋啊,失败了。

失败的教训就是不该用刀片撬碎玻璃,也不该从听筒侧开始用钼丝分割,走丝的过程也太心急,导致液晶屏漏液,
唉,第一次换一体屏外屏就失败了,心塞,弃坑,不修了,换新手机的好时机。

网友A:
安慰一下!
不过接个鼠标还是可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慰一下!
不过接个鼠标还是可以用用

现在新的触摸没问题,就是液晶漏液了,本来只是外玻璃碎,现在自己折腾完内外屏幕都废了,不想折腾了,弃坑不修了,反正也是老机器啦

网友B:
自己换还是别只买外屏了,买模组吧,夫人用的荣耀9已经换了三个了,110一套,也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还是别只买外屏了,买模组吧,夫人用的荣耀9已经换了三个了,110一套,也还能接受! ...

确实如此,看别人分割一体屏挺简单的,真到自己操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是买屏幕总成靠谱啊。
也好,折腾一下失败了也就死心了哈哈

网友C:
分离这种屏幕也要多练练才行吧

网友D:
手艺是出来的,那一个高手还没有几个心酸的往事,要有一颗坚韧的心(和人民币)才能成其高人。

网友E:
拆这个都是小意思,很容易。

难的是贴屏幕的时候的气泡。。。你图里的UV胶是便宜的那种,不行,粘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离这种屏幕也要多练练才行吧

作为一个小白业余玩家,我表示以后再也鼓捣一体屏分割了,要么换总成,要么换手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是出来的,那一个高手还没有几个心酸的往事,要有一颗坚韧的心(和人民币)才能成其高人。 ...

还好及时止损,就亏了30块套装的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这个都是小意思,很容易。

难的是贴屏幕的时候的气泡。。。你图里的UV胶是便宜的那种,不行,粘不牢。 ...

买的外屏和工具套装,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胶,还有个解胶剂直接没敢用,怕挥发中毒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外屏和工具套装,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胶,还有个解胶剂直接没敢用,怕挥发中毒 ...

屏幕的那个胶,用酒精就很容易擦掉的。安全又容易找到,只要注意别遇到火就可以了。

贴屏幕最好的是OCA胶,一张一张的那种。UV胶效果差太多。我手工换过几个屏幕。感觉最难的就是贴的时候的气泡。分离屏幕的时候,最好从触摸屏排线那里开始。不然有可能钢丝位置不合适把偏振膜给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的那个胶,用酒精就很容易擦掉的。安全又容易找到,只要注意别遇到火就可以了。

贴屏幕最好的是OCA ...

没错,商家给的教程是从听筒那端开始切割,根本割不动。从触摸排线那里割就好多了。割完之后发现原装的胶确实是一整片的,一搓就成片掉下来了。要是液晶没有割漏的话还是能凑合着用的,现在彻底歇菜了

网友F:
液晶屏原来是装的液体

网友G:
换屏总成更简单、方便,只是软妹币要多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屏原来是装的液体

没错,核心是两层玻璃片中间夹着液晶,所以叫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屏总成更简单、方便,只是软妹币要多掏点

为了省几十块,损失了原装屏哈哈,亏了

网友H:
下次就有经验了,呸!呸!不能有下次上分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次就有经验了,呸!呸!不能有下次上分安慰一下

谢谢大佬,唉,以后还得贴膜带保护壳啊

网友:
与你相比,我们更是小白,不过你现在手里有了切割器具,没事找几个碎屏,切着玩练练手艺,发发体会,让器具发挥作用。
我看好你的,你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