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磁盘阵列控制器电池:使用18650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2019-05-20):
戴尔MD系列磁盘阵列上的控制器后备电池,有黑色和白色两种,属于不同批次产品,型号是一样的:

标签上注明电池是磷酸铁锂,电压为6.6V(两节电芯3.3V x 2),容量并不大,只有1.1Ah(1100mAh),可能这个应用场合的容量并不重要:

金属底座拆下:

组件背面:

电池是用热缩膜包裹起来的,撕开以后电池就出来了,尺寸显然是最常见的18650:

电池上面这个东西可能是过热温度保护开关:

电池的型号A123  APR18650M1A,生产商不详:

电路板相当复杂,芯片很多:

电芯拆下来,测量电压,果然是3.25V,磷酸铁锂无疑,比普通锂离子电压低,能做什么用呢?

网友:
弄一排,绑腰上,出去转一圈。可获得5-15天不等的免费食宿奖励。

网友:
A123就是生产商啊,好像被中国万向收购了。

网友:
里面就是18650啊,不错

网友:
就是意外断电后维持内存写入磁盘的部分数据,降低阵列出现数据错误的可能。这东西貌似不便宜,早期的还带锁,只能用DELL自家的产品。如果这个电池出现问题,开机时会有警告并显示出现。

网友:
这个玩意当年是4位数级别的价格

网友:
a123好货啊! 18650铁锂这个容量正常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楼上咋能抢我台词呢,你这样让我很棘手

网友:
A123就是生产商。这电池放电电流很大。

网友:
板子真复杂,做工也很好,可惜不是14500的

网友(2019-07-23):
谢谢分享。。。。。高大上的电池。。。。。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安全性好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A:
这种3.3v的18650不会像3.7v 那种爱着火吧?

网友:
3.25v,带一个占位桶就可以当成普通5号电池2节使用了嘛,家里好多都是这么用着的

网友:
就是意外断电后维持内存写入磁盘的部分数据,降低阵列出现数据错误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3.3v的18650不会像3.7v 那种爱着火吧?

铁锂不用担心会着火,比三元锂电、聚合物啥的安全多了,放电电流还贼大,当动力电池用很耐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用担心会着火,比三元锂电、聚合物啥的安全多了,放电电流还贼大,当动力电池用很耐操 ...

谢谢,听说老着火弄的有点怕。
电池上哪个标记是说明能不能着火的?3.7v的属于易燃的么?如手机里的和本子里的属于3元/聚合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听说老着火弄的有点怕。
电池上哪个标记是说明能不能着火的?3.7v的属于易燃的么?如手机里的和本 ...

你可以百度一下磷酸铁锂电池,它的特性就是不易燃耐高温,但能量密度比普通的锂电池低。电动车上面用的动力电池一般是三元锂电,手机那种软包的是聚合物锂电,当然也有铝硬壳的锂离子电池,但现在比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