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470没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20):
手痒打黑,内部不错但是上电后声音明显不如自己的6470,定子磁铁胶掉了3个自己按顺序沾好的,用手握住就能停转

网友:
测试下堵转电流和电压,查转子线圈电阻和电感量,都相等则没大问题,估计磁钢消磁也有一定可能。

网友A:
估计你磁铁粘反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磁铁粘反反向了

应该不是,拆之前都是标记好的

网友:
没图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