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PCM2912A USB声卡电路设计资料分享

楼主(2019-05-20):
PCM2912A大家都懂得,就不再赘述了,还有TPA152,具体大家可以看芯片手册,废话不多直接上货!

总原理图

总原理图

USB声卡采用了经典的PCM2912A+TPA152方案,全部采用芯片手册推荐电路设计。

USB XTAL ESD

USB XTAL ESD

USB部分设计了ESD+Fuse的保护措施,保证电路在接插过程中不容易被静电损坏接口,电源输入使用简单LC滤波设计,保证输入电源纯净,提高音质。
晶体采用了NDK的NX8045GB-6MHZ-STD-CSF-3,封装8 mm x 4.5 mm,频率6MHz,温漂30ppm。

MUTE LED JUMPER

MUTE LED JUMPER

MIC咪头Mute按键功能不是很常用,处于可靠考虑,增加SM05T1G作为ESD防护,另外设计两路搭锡跳线,用于选择节能模式和MIC增益设置,之所以使用搭锡跳线,是个人觉得这个功能也不经常设置,没必要使用复杂的跳线帽或者拨码开关。

功放 MIC JACK

功放 MIC JACK

功放部分线路采用TPA152标准线路设计,输出电容采用两只钽电解电容,可以保证高频ESR不会太大。
输出接口将MIC和Phone合二为一,目的是兼容市面上的大部分手机线控耳机,可以直接将手机咪头接入,比双接口更实用吧???
当然,也为单耳机考虑了MIC输出方案,那就是板上预留了MIC位置,可以焊接一枚MIC,实现话筒功能。

PCB设计图 和下面实物图对比一下

5块钱打板,品质还行,不是广告!不是广告!不是广告!

BOM

BOM

物料表如上,请参考。

楼下提供资料手册下载:

楼主:
整体实物图

主芯片

MUTE按键

和前几年网购的PCM2704声卡对比一下尺寸

背面,,打样发图有点问题,耳机定义按欧版了,GND和MIC脚位交叉了,和我的耳机不兼容,飞线之。附件资料包已经修正,放心使用。

晶振靠近主芯片放置,更稳定一点。

用了几天发现芯片微微有点发热,看手册接近0.5W的功耗,毕竟是一颗高速的USB解码芯片,随便贴个小金鱼散热之。。。

小金鱼特写。

附设计资料,供大家参考,有不足请指正,谢谢!

楼主:
本设计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如下:

网友A:
现在开板都直接上C口吧

网友B:
音质怎么样?,成本多少?

网友C:
双面板,元件干嘛不两面放?可以解释pcb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质怎么样?,成本多少?

音质基本和参数描述一致,没有底噪和音染,16bit 48KHz采样率,就那样吧,比电脑自带声卡要好很多。
成本应该在50块钱以内吧,关键看两颗主芯片的采购渠道,我在贸泽电子上买的PCM2912A一颗要76元,TPA152DR要12.85元,6M的晶振也得4元多。如果从某宝随便买翻新器件的话,价格要三分之一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面板,元件干嘛不两面放?可以解释pcb啊。呵呵

有个人喜好的成分,也考虑到单面布局能空出底层的大部分面积用来形成相对完整的地,对信号质量及抗干扰有好处,还有出于结构的考虑,单面布局不用装外壳也能用,无所谓器件和桌子的磨损。还有,单面工艺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只需要单面钢网单面贴片即可,工艺相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板都直接上C口吧

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更换接头,这个板插小米手机也可以免驱使用,看来是兼容性还不错的。

网友D:
楼主功底可以。板上的小元件物料楼主是用的拆机的还是现买的,这种小元件单买不划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功底可以。板上的小元件物料楼主是用的拆机的还是现买的,这种小元件单买不划算呀 ...

我是做电子产品开发的,这些器件都是常用器件,手头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做电子产品开发的,这些器件都是常用器件,手头就有。

已加好友

网友:
玩的就是技术啊

网友:
包邮倒贴送不

网友E:
逻辑清晰,布板工整,非常漂亮

楼主:
资料都全部公开了,自己做也不麻烦,我不是某宝开店的可以搞活动,送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逻辑清晰,布板工整,非常漂亮

我这个算是强迫症作祟的结果
一样的材料一样的钱,尽可能做到最好,不然对不起DIY精神哇!

网友F:
mark,咪头改成插头可以外接麦克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rk,咪头改成插头可以外接麦克风不?

当然可以啊,不过我这个设计的是直接可以使用带咪头的手机耳机,也很方便。

网友:
可以多做几个不?我没设备不会做,我想要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