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养生壶

楼主(2019-05-20):
型号:YSH150B
内控编码:YSH150B6
板号:JC-RSD-13B-NS REV:1.5
组成:
IC1:TM52F5278B      2*14    SOP28    四个触摸按键
无74HC164芯片
6脚去驱动可控硅控制加热,18脚接电容2A332J到地(参考TM52F5278B手册P6218CLD功能介绍),22脚通过电容到蜂鸣器,22脚又通过电阻接热敏电阻。
经咨询此电路板生产厂家中山市君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周总(周家华13924927880): XWN-590B说采用的是TM52F5278芯片。

网友(2020-07-03):
看不到产品外观啊

网友:
是坏了吗?那个单片机有程序

楼主(2024-02-28):
该养生壶主控芯片TM52F5278的18脚需接外挂触摸电容,型号为2A332J。
参考:
1、欧美特主控芯片GPM8F3709A-HC101第1脚外挂触摸电容,型号为2A473J。
拆解欧美特养生壶
2、星达YQ15壶底上水热水器控制器的主控芯片CMS79FT738无需外挂触摸电容。
星达YQ15壶底上水热水器控制器拆解

网友(2024-04-17):
烧水没开就跳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水与金属加热盘有接触的,这个不养生壶,这个是有毒壶。
我买买的壶是玻璃壶,壶不带加热盘,底盘加热,缺点是加热慢,能效率不高。优点是水只接触了玻璃,没有加热板的怪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水与金属加热盘有接触的,这个不养生壶,这个是有毒壶。
我买买的壶是玻璃壶,壶不带加热盘,底 ...

正想找这样的壶子。您若有空的话,展示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水与金属加热盘有接触的,这个不养生壶,这个是有毒壶。
我买买的壶是玻璃壶,壶不带加热盘,底 ...

说的好 长时间加热 一定要卫生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想找这样的壶子。您若有空的话,展示一下。谢谢!

牌子叫“斌能达”,我前后买了三个。它有三个模式:保温,花茶,养生茶。保温是小火,花茶是烧开后不久转保温,保温几个小时后停止,还比较安全。养生茶是持续加热。
一般是用花茶模式烧开水,然后泡茶,如果煮茶的话,壶不好洗。
当时是一壶四杯,加底座138元,也用了有六七年了吧,公司的一个用的最多,老家[农村]的用的少,家里的一个也用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想找这样的壶子。您若有空的话,展示一下。谢谢!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壶有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壶有大小。

好的,看到了。谢谢坛友!这个壶它是底座发热的吧?上边的玻璃壶,只是盛水,坐在座子上,通过玻璃壶底与座子的发热盘接触受热的吧?

网友:
阻容降压的供电!一旦进水必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水与金属加热盘有接触的,这个不养生壶,这个是有毒壶。
我买买的壶是玻璃壶,壶不带加热盘,底 ...

你说的玻璃壶都是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壶有大小。

看到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看到了。谢谢坛友!这个壶它是底座发热的吧?上边的玻璃壶,只是盛水,坐在座子上,通过玻璃壶底与 ...

是的,就是加热玻璃壶,所以稍慢一点。
口罩期间,我被隔离的时候也用这个煮过面,很慢。煮鸡蛋没问题。煮姜茶是一把好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想找这样的壶子。您若有空的话,展示一下。谢谢!

某宝搜煮茶器就有很多了,下面是单独的发热盘,跟以前的电炉子似的,上面可以搭配各种材质的壶

网友:
买过荣事达的产品,可能是贴牌的,质量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加热玻璃壶,所以稍慢一点。
口罩期间,我被隔离的时候也用这个煮过面,很慢。煮鸡蛋没问题。 ...

谢谢坛友指教!前几日总在网上购物平台找全玻璃的、底部电热膜加热的煮茶壶(也叫养生壶)。记得好多年前很多的,想不到现在就只有一家做了,比以前贵了一倍,而且没有小容量(0.5L左右)的了。所以看到坛友介绍,是玻璃底的,就有兴趣想去买了。以前的那种玻璃底电热膜发热的壶,估计是容易坏,所以,做的厂商就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煮茶器就有很多了,下面是单独的发热盘,跟以前的电炉子似的,上面可以搭配各种材质的壶 ...

谢谢坛友指教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