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虾牌手电钻锂电池

楼主(2019-05-20):
跟风买的虾牌手电钻,没用几次开机就显示电量低,充电后也一样,查后才知道电池很不耐用这是通病,拆了原电池也准备改造一下

电钻正面
电量指示灯及商标
另一面
商标及功能介绍
12V锂电池
取下电池
电池
电池上部
电池下部
电池参数及警告
揭下帖子
梅花螺丝
祭出神器拆开
取出电芯
电池是点焊的
揭下绝缘纸
三节FED?18650电池,1500MA
电池保护板,具说保护板有很多版本
取下保护板
保护板另一面,配有三颗单节锂电保护IC
拆下准备丢弃的电池

————————谢谢观赏————————

网友:
我也有个,换电池后,电机有时冒风花,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
竟然和偶29撸的大虾还不一样,电池也好些
等牙膏ing

网友:
买个好点的及时止损

网友:
换三节动力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最后没换电芯?

网友:
这个是最简陋的保护板 只有过压过放保护 看pcb是么有过流的 凑活能用

网友:
保护板问题不大,主要是电芯差了,换是正途

网友:
便宜货电池不行是通病,自己换电池就好

网友:
咦?你的保护板为啥有两颗磨死管,太不公平了

网友:
保护板还可以,电池点焊成那样估计是拆机货,点焊机可能是自己DIY的微波炉变压器版本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几十元的,都是电池不耐用,这是通病。。。。

网友:
看来这牌子就是给坛友们练手脚的

网友:
自己没有点焊机 怎么换电池呢

网友:
看着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