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改装记录:带写保护开关的 TF 读卡器!还是 USB3.0 的哦~GL3224 的改造

楼主(2019-05-20):
改装记录:带写保护开关的 TF 读卡器!还是 USB3.0 的哦~GL3224 的改造

上回讲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4911

准备资料:

标准拆解

拆主控刮铜箔

飞线测试

测试成功!读写状态下有“新增”

写保护状态下没有了“新增”

装开关

还是白色好看一点

AB胶固定开关

完成!

谢谢收看!

.

网友A:
SD卡读卡器的写保护控制不是在SD卡上的吗?为什么还要改读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卡读卡器的写保护控制不是在SD卡上的吗?为什么还要改读卡器?

TF卡没有~补丁补丁补丁补丁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情况需要写保护  我好像从来没用过写保护

网友C:
小米的本子怎么样啊

网友:
第一次见USB3.0的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本子怎么样啊

很不错的,对于8奶机来说,

MibookAir12几乎符合了我的要求:

核显,无风扇,超薄,1KG,小尺寸(11.6寸最好),不要ATOM,不要AMD

在我这些条件下几乎没有其他选择,1.06KG+12.5寸就将就了

可惜的是2019版本竟然没有8GB RAM的版本!

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335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情况需要写保护  我好像从来没用过写保护

我们当老师的需要啊,学校电脑接近100%有Autorun病毒,干净的很罕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当老师的需要啊,学校电脑接近100%有Autorun病毒,干净的很罕见

autorun病毒用winhex向U盘里面写入一个autorun.inf就搞定了 不用写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utorun病毒用winhex向U盘里面写入一个autorun.inf就搞定了 不用写保护

不只是这样,会自动把所有的文件夹隐藏,然后弄出一个带文件夹图标同名的病毒,如果电脑不显示扩展名一点开绝壁中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只是这样,会自动把所有的文件夹隐藏,然后弄出一个带文件夹图标同名的病毒,如果电脑不显示扩展名一点 ...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是批处理打开U盘文件的  无视改后缀 直接双击当然中招率很高

网友:
大神,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情况需要写保护  我好像从来没用过写保护

哈哈~感觉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永远都...

借坛友的一个说法:

来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9783&page=2

网友E:
我想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优盘、读卡器主控的扒皮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怎么去找这些优盘、读卡器主控的扒皮书

google..........

网友(2020-06-12):
能把写保护的tf卡修复吗

网友:
思路很好,动手能手也可以~

网友(2022-09-02):
厉害了,我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