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北京斯玛特清洗水箱,更换机爪胶解决高温抖动问题

楼主(2019-05-20):
一台斯玛特车辆抖动明显,发动机水温高来本厂检修。

车辆出现高温一般是由于水箱散热不好导致的。首先检查确认冷却液、节温器、双速风扇、水泵均无问题后,那么可以确定是水箱冷凝器出现问题了。检查发现水箱上被柳絮,灰尘杂物堵塞糊死了,散热不良就会引起发动机水温过高。当水箱散热器表面被覆盖后、热量散不出去,长期使用会造成水箱内部被水垢堵塞,无法正常给发动机散热,从而引起发动机高温甚至“开锅”。

清洗水箱的方法:使用高压气体将表面杂物吹干净,用专门清洗水箱的设备将清洗剂由上而下均匀喷至水箱冷凝器上,溶解五分钟后用水枪将水箱和冷凝器上的药剂冲洗干净即可,清洗效果非常好。再也不用担心高温了。

经过各项检查发现是连接车架和发动机的机爪胶断裂引起的发动机抖动。机爪架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的硬性材料,只是传递力矩和转接作用,并没有任何的滤震功能。可以看到这个机爪胶的胶质已经断裂,抖动也随之而来,斯玛特只有一个机爪胶,此次更换一个即可,相比较其它的车拆卸是比较容易的。

将机爪胶拆下来可发现,机爪胶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作用,已无法减少发动机做工时的震动和缓冲,这个机爪胶已经坏掉了,需要更换。
通过新旧的机爪胶的胶块也能够发现,新旧之间有什么区别。旧的机爪胶已经有了明显的断裂,这个断裂导致了机爪胶失去了缓冲的功能。发动机的震动直接传递到了车身上,通过车身传递到内饰里面的各个部件,所以你会感觉几乎连座椅都在发抖。通过查表得知是达到扭矩要求后,在按照要求用扳手将螺栓转动90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定的锁紧力度,毕竟作为支撑发动机的机爪胶来说至关重要。更换完毕试车,抖动消失,故障解决。

北京安驰畅达是一家大型汽车修理厂,主修保时捷、路虎捷豹、宝马、奔驰、奥迪、斯巴鲁等车型,维修团队实力水平较高,是修车业界中比较有名气的车行. 本车行维修保养价格比北京4S店价格便宜50%-70,到厂维修免费体验原厂电脑检测,全车检查.

网友(2019-07-09):
散热器每年最好都要洗一洗,柳絮树毛子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