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H27Q1TDQEM6R失败,求解决

楼主(2019-05-20):
开卡软件里没有这个型号,但是有H27Q1T8QEM6R,ID号也是一样,开卡时提示42错误,求解决方法

网友:
提示容量不对,楼主是选的自动容量,所以很可能是坏块多了,不要选RUN TIME BAD,选1看看

楼主:
按照一楼说的改了一下量产出来了,2贴开出228gb,共51个坏块,不算多吧?

网友:
楼主最好跑下圈看看能不能过,能过就放心用,不能过还是要做RDT.之前开不出来是因为标记的坏块过多,这些坏块有可能是假坏块,所以选1之后,擦除了就没问题了,但是也有可能有真坏块,选1主控不一定能抓干净。

网友:
Q0526是什么版本的工具?没有见过

网友A(2019-07-17):
这个能改u盘吗楼主手里有个同样的 128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改u盘吗楼主手里有个同样的 128的

当然能改啊

网友(2020-10-26):
请问能贴328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