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U盘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19-05-20):
2014年自己做的U盘,前天拿来用突然打不开了,电脑识别盘符,但是提示插入磁盘,打不开了,属性显示字节0,好像就一主控板了,芯片掉了???

打开量产软件,重新量产提示失败,看了下flash ID 不对啊?显示如图

重新加焊了,确认没有虚焊,这是flash坏了吗?  里面还村里些资料,能有什么办法找回吗???

网友A:
要资料还敢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资料还敢量产。。。

豁出去了

网友B:
很明显,颗粒虚焊了

网友:
有资料还开量产。。。。哦豁,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颗粒虚焊了

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焊了,故障依旧!

那就颗粒坏了1CE

网友C:
颗粒坏了  diy颗粒都拆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坏了  diy颗粒都拆机的多

有什么办法能找回数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找回数据吗?

颗粒如果本身没问题,直接搬到同型号的板子上,直接就可以恢复数据

如果颗粒有问题,需要专业设备如PC3000 FlashExtraction等设备才能恢复分析

另外,你要是重新量产了,基本就没有希望了(特别是低格)

网友:
估计是那一ce坏掉了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试试,如果颗粒已经加焊过了的话
还没用资料可能已经不保,最后一步,搬板子  掉一个CE的拆下来搬到新的板子上
同样的位置,还是这样就没救啦

网友D:
资料找不回来了,数据恢复公司也无法给你恢复了,因为你量产过了。

U盘的电存储不同于机械硬盘的磁存储,你重新量产,存储芯片的存储单元全部复位,加上存储特性,你如此操作后数据无救了。【要数据是坚决不能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资料找不回来了,数据恢复公司也无法给你恢复了,因为你量产过了。

量产根本没进行下去,一开始读取ID就不对了,颗粒根本没有擦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根本没进行下去,一开始读取ID就不对了,颗粒根本没有擦写

理论上是这样,但具体是否只是读了ID就保存停止了就不一定了,要看这个量产软件的运行流程了

网友:
我曾经在一个主控板子上连续补焊了5-6次,就是不识别Flash,以为不是主控板坏了,就是Flash坏了,后来把Flash拿下来,焊到另外一个板子上,第一次也不行,补焊一次就好了。后来分析发现,多次焊接过的Flash,针脚不平整,焊接过的主控板,焊点上焊锡层较厚,按压Flash定位的时候,针脚发生上下位移,然后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融化,有的针脚接触到焊点了,有的针脚没有接触到焊点,因为你手指按压的关系,实际上翘空了,所以你怎么加焊锡膏都不行,始终是空焊或虚焊。
所以有时候把主控板的焊锡尽量吃光,flash在事前处理的时候,处理平整一些,可能一次就搞定了。

网友:
很明显的 掉固件故障,你这一量产里面的资料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