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工具LDP-076?有什么用途?

楼主(2019-05-20):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盒子以及说明书都没有中文,看不懂,请问各位网友这是什么工具?有什么用途?

网友A:
逻辑笔是是采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为表示数字电平的高低的仪器·它是测量数字电路一种较简便的工具·使用逻辑笔可快速测量出数字电路中有故障的芯片·逻辑笔上一般有二三只信号指示灯,红灯一般表示高电平,绿灯一般表示低电平,黄灯表示所测信号为脉冲信号。

网友B:
数字逻辑探头,测高低电平。TTL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笔是是采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为表示数字电平的高低的仪器·它是测量数字电路一种较简便的工具·使用逻辑 ...

高手,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笔是是采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为表示数字电平的高低的仪器·它是测量数字电路一种较简便的工具·使用逻辑 ...

论坛果然高手如云!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逻辑探头,测高低电平。TTL电平。

论坛果然高手如云!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