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n 应用之一openwrt 改vlan交换机

楼主(2019-05-20):
不多说了,一图流,客厅放不下下片得服务器,只能放书房,那个17测又要用到WAN口,,,通过vlan交换机使服务器和TV在同一网段,便于共享。这只是一种思路,大家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2019-12-03):
只有楼主这种“大神”级别才会一根线接同一台网络设备的。这种所谓“触类”稍微有点网络常识的都不敢去“旁通”!
嘲笑我在交换机上面直接电源线上面打个结是最有技术含量,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哼!原来是啥都不懂的神棍一个!

楼主(2020-01-17):
再来一个更简单的

Port 0 是WAN 口
port 0,1,2 得到的都是上级DHCP 分发的地址

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好学习,在网上到处乱喷,前途堪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一个更简单的

楼主可否详细说下如何设置?
我也有俩刷openwrt的百兆老路由,我想让这俩路由器当纯交换机用,WAN用来连接这俩,然后两台路由的LAN1对LAN1,LAN2对LAN2,我该怎样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