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看极钛星华Gcord Pro1 安卓智能触屏可视电话机

楼主(2019-05-20):
我哥饭店前台使用的电话机,无法开机了带回家看看。不然就只能再花2千买一个了

看淘宝上的功能还挺多的

底盖自带2种高度的支撑架

打开支撑架后,后部的标签

2种倾斜度

电话机通话手柄

一直用通电的外接电源

5V2A的

2.5小口插头

测外接电源,实际故障原因就是它了。电压一直在跳动,

左侧通话手柄插座

顶部,依次为网线,外接电源,USB,电话线

4粒螺丝固定底盖,四周有卡扣,已经被饭店的人拆过,一字螺丝刀硬撬的被破相了。

开启,实际就是台安卓的平板

已经鼓包的电池,3.7V。接上好的5V外接电源,一充就满。需要更换

板子的标识,2015年9月的产品

蓝牙WiFi二合一模块AP6212

缓存

瑞芯微双核RK3168

8G的存储,还有2个焊盘空着。高配是16G,我拆的这个是自动应答版(低配)

Rockchip处理器配套芯片RK618,能最小化Rockchip的Table和TV BOX解决方案中的外部组件,降低总成本和PCB尺寸。包含两个双倍数据速率的RGB显示输入接口。内置MUX功能,可将1080P HDMI信号输出到TV并输出RGB/ LVDS/MIPI信号到TFT面板。支持双面板(TV和TFT)显示。包含一个音频编解码器,具有两个I2S/PCM接口,两路差分麦克风输入和音频处理功能。

开机和应答键,免提键

中颖单片机 SH57P90

电源座会晃动,需要补焊

电容触摸屏排线

指示灯排线

网口的网变

电话线接口和扬声器芯片AS2524B

内置锂电池的保护芯片

拍簧开光

ASIX亚信的USB驱动

在爸妈家,找了个给手电筒充电的5V电源

线临时接一下

插上就能开机了

饭店前台用的美味不用等APP,来电时直接用它登记用餐的预约情况。

网友A:
长期插着  插怀孕了吗   这玩意要2000真黑啊

网友B:
好高大上的电话,还好只是电池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插着  插怀孕了吗   这玩意要2000真黑啊

电源,电池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大上的电话,还好只是电池挂了

更换一下电源和电池,不要多少,还好不是其它坏。

网友C(2020-08-15):
这货可以刷机成普通的电话机,有的甚至可以刷机成ip电话机。

网友:
这个就是个平板电脑了,只是多了个通讯功能了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C:
这货可以刷机成普通的电话机,有的甚至可以刷机成ip电话机。

你好,求教这货怎么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可以刷机成普通的电话机,有的甚至可以刷机成ip电话机。

能指导怎么刷机吗?谢谢

网友(2022-02-13):
电池电源是好的!但是不能开机是啥原因!大神请指点一下!

网友(2024-09-08):
哟这东西当年可是黑科技呀

网友(2025-05-04):
楼主您好,有备份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