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维修火车站工作人员专用喊话器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9-05-20):
       前些天火车站工作人员拿来两个专用喇叭,问我能不能修,我看了看,与以前修过的不太一样,以前的是镍铬电池版本的,现在这个是锂电池的了,插上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一个亮一点点,另一个直接就不会亮,拆开检查发现两个喇叭都是充电芯片烧毁了,锂电池也过放电保护无输出电压了,找来两片4056充电板改装应该更可靠耐用些,想了个办法,利用原来的充电口,指示灯我也懒得开孔了,直接把充电板安装到指示灯下面,既不破坏外观又方便安装,改装效果非常不错,请参观指点---

网友A:
功能和做工都不错哦,就是不知道为啥电路设计这么容易烧芯片的。

网友:
4056充电板记住了

网友:
充电指示改的魔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烧得真惨,话说4056充电板再打点胶固定一下更好
等牙膏ing

网友:
都烧焦了~

网友:
小容量用4056不错,大容量还是用TP5000 5100之类的

网友:
电池救活了吗?还是换了别的电池

网友:
楼主动手能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和做工都不错哦,就是不知道为啥电路设计这么容易烧芯片的。

充电IC都烧了,该检查一下原装充电器,有可能电压过高

网友:
改得真巧妙

网友B:
我就想知道火车票能不能给个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火车票能不能给个折扣

公家的东西,收了高价钱的,棕红黑,够买几次上昆明的票了

网友:
4056板平时存点货真好!楼主的维修思路巧妙!

网友:
这种灯,就是高价的垃圾货 。

网友:
记住了4056

网友:
锂电加充电板改造是捷径,充电保护木有下回来修换锂电再收棕红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家的东西,收了高价钱的,棕红黑,够买几次上昆明的票了

为何不是白红黑,那样飞机票也有了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