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按手电误事,只好走夜路下山

楼主(2019-05-20):
昨天爬山,下雨加上时间不足,天黑了还在山上,心想幸好背包里还有带手电,以前买的舜光SUNCORE EDC小直,两星期前用过电量还是很足的。拿出手电,按电源按钮,手电直接呼吸闪提示低电量,估计是放在包里被挤压误按到开关,造成电量耗尽。没办法,只好掏出手机,关键时刻还是手机顶用啊。2015年拆评时我也提到过误按问题: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81125

走夜路下山,可以看出手电已经很暗了,趁着慢闪间隙抓拍一张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有这个问题,有次我的12V的锂电磨在包里叫起来了,上面还有磨头的,吓死人了;

拆了电池放吧,比较放心一点!

网友:
电池负极加块塑料片保存,用的时间取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东西都有这个问题,有次我的12V的锂电磨在包里叫起来了,上面还有磨头的,吓死人了;

拆了电池放吧, ...

哈哈,老哥你玩得也太猛了吧
记得有次晚上爬山后回家进楼道,老感觉后面光线闪烁,回头一看背包里手电误触爆闪模式,一路穿街过巷,想想都刺激..........

网友:
自己自制的侧面拨动开关的手电放到包里也有误开的情况发生。

网友:
这个开关有点太突出啦。

网友:
给开关加个防护圈,这样必须深按才能启动

网友:
这个开关有点突出

网友:
手电放包里还是在电池后面垫个纸片可靠,我以前放包里也磕到过开关

网友C:
电警棍也是侧按的. 有一天把它放到口袋里,弯腰正要坐下时, 突然整个人跳起来发抖.大腿如针刺般疼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警棍也是侧按的. 有一天把它放到口袋里,弯腰正要坐下时, 突然整个人跳起来发抖.大腿如针刺般疼痛. ...

爽吧
这感觉 6

网友:
如果出去爬山,2个习惯
1、放包里前,松下后盖(或取下电池)
2、准备一盒2颗或4颗的电池,备用,就万妥了

网友:
电池负极塞纸片最简单方便

网友:
意外 意外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老哥你玩得也太猛了吧
记得有次晚上爬山后回家进楼道,老感觉后面光线闪烁,回头一看背包里手电误 ...

你这个太猛了,胆小的还会被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警棍也是侧按的. 有一天把它放到口袋里,弯腰正要坐下时, 突然整个人跳起来发抖.大腿如针刺般疼痛. ...

这个服了!!设计怎么想的?

网友(2019-06-24):
拧松一圈就好了

网友(2019-08-17):
我一般都会搞个小盒子或密封袋备一节电池这样就万无一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