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嘉信牌电脑小音箱

楼主(2019-05-20):
周日在家,打开老电脑,突然发现小音箱有很大的噪音(变压器震动的机械噪音),没法用了,拆开看看吧。还真发现问题了。
就是这俩家伙。220V交流电源,双声道输入。

一个带板子和电源变压器,一个只是喇叭,拆带板子这只。只有撬下喇叭网罩(用小锥子撬网罩,很好撬),拆下螺丝,就能打开。

取下网罩,喇叭被虐了?

打开。

前面的喇叭。8Ω3W。不是橡皮边的普通喇叭。

拿出板子和变压器。变压器铁芯震动,用钳子掐一下就好了。

板子。TDA2822只是能出声的功放块,双声道的,本来想换一块数字功放的板子进去,还得改电源开关和音量电位器,也不值得搞,就把它弄一下算了。

发现的第一个问题:信号线接错了,两个声道的信号线和屏蔽线是三根,把一根信号线(粉色线)接地了,屏蔽线接信号输入。

换过来吧。粉线跟屏蔽线对调。很明显边缘处的覆铜板是接地的,跟电位器的支架焊在一起的。

发现的第二个问题:音量控制电位器用的是单声道的!

看背面,只有3个焊点,两个大焊点是固定架。跑一下电路,是左右声道分别输入,再通过几只电阻混合到一只音量电位器控制衰减,再分别输出到2822的左右声道的信号输入端,原来是一个假的立体声小功放!

发现的第三个问题:开关接在变压器之后,也就说,插上插头,变压器就通电,开关能关断滤波以后的直流电。

通电试机,没有变压器的噪音了,插入电脑,只能说声音正常了。

看来这类的小电脑音箱就是能发出声音就OK,不要期望有过多的要求,有没有牌子都差不多。
谢谢围观!

网友:
在铁芯里挤点502,应该可以一劳永逸了
等牙膏ing

网友:
以前修过几个这类小音箱,直接把变压器去掉改成USB供电

网友:
看喇叭就知道,这货就听个响。小作坊生成的吧,焊接工手工焊接,屏蔽线和音频信号线都分不清。
楼主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几下就修好了。

网友:
一般前面板自锁开关都是关直流电,后面板船型开关才是关交流电

网友:
电脑不听响总是不自在

网友:
原来楼主听了好久单声道

网友:
都不是正规厂家的东西,听个响罢了。

网友:
换个双声道电位器吧,要不去掉电位器直接电脑调音

网友:
不知厂家怎么想的,TDA2822是双声道,有两个喇叭,音量电位器却又弄一个单声道的!!

网友:
2822mbtl9左右可以很响另外变压器长期直通220V

网友:
这也仅仅是能出声而已。。。

网友:
我的意见是干脆将电位器,以及衰减网络去掉,立体声信号直接进入2822的7,6脚。这样就可以恢复立体声,音量调节完全可以用电脑上的“扬声器”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