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收音机PL-757收不到台 跪求大神

楼主(2019-05-20):
德生收音机PL-757跪求大神。万能的社区     FM 收不到台,MW可以收台。不知道哪里坏了,  跪求大神指点,  在线等, 谢谢。
图片有点乱  将就看了

网友A:
直接返厂,说不定还换新的壳给你,德生售后很好

网友:
直接寄厂里维修,说不定还不要钱

网友B:
不管3721先将所有焊点补焊一番再研究线路。

网友C:
FM波段转换时,有正常显示吗?

网友D:
晕,名声在外的德声怎么这个做工!

网友E:
查一下天线到电路板是不是接触不好或接线断了,那条红线是不是FM天线下来的

网友F:
检查下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返厂,说不定还换新的壳给你,德生售后很好

打电话问了德生, 说机器老化了, 寄到厂里 估计修不了,  修不了就不寄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3721先将所有焊点补焊一番再研究线路。

自己补了些焊  但问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波段转换时,有正常显示吗?

显示屏   能看见 波段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名声在外的德声怎么这个做工!

我觉得德生  里面电路确实  见不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下波段开关

波段开关  是触控是,  显示屏上能显示  波段转换

楼主:
坛友些   快来看看,  这个  是咋回事哦,  FM  收不到台,且按加或者减  键    按一下有时加减是1   但有时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波段转换时,有正常显示吗?

有正常显示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天线到电路板是不是接触不好或接线断了,那条红线是不是FM天线下来的 ...

红线是天线下来的

网友:
我帮你查了德生收音机电路大全里关于757A的故障说明,里面说收不到调频请检查R13 R14电阻假焊,重新补焊。 从原理图来说这两个电阻是调频部分可变电容二极管的限流电阻,看你机器的显示屏能显示调频频率说明总控cpu有调谐电压输出,只是没有作用到调频前端的可调部分。你先查查吧,要是正常的话从低端到高端应该有几伏特电压的改变加在本振和天线调谐可变电容二极管上的。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德生, 说机器老化了, 寄到厂里 估计修不了,  修不了就不寄回来了 ...

还有这么坑爹的,,修不好就不寄回来了,,他修不好不一定民间的高手修不好啊

网友:
收不到台可能性太多,这样问怕修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