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几个锂电保护板那个好?

楼主(2019-05-20):
淘宝都是10来元,都说带均衡
1

2

3

4

话说没有单片机的板也能均衡的么?

网友:
我怎么觉得第一二个不带均衡,带均衡的不是带放电电阻吗

网友A:
那个蜈蚣芯片不是单片机,是高精度电压采样/控制芯片,肯定是不带放电功能的也就是说没有均衡功能,因为均衡是要靠电阻来耗散能量的、
优点就是检测电压精度高,极少可能单体会过冲过放,因它是单独检测到某一串电压过高过低就关闭输入输出MOS管,适合单体一致性高的情况、
没有蜈蚣腿的板子,都是普通的TL431一类的低压保护,也就是单体电压过低时保护,单体电压过高不保护,全靠那个功率电阻耗散多余的电量
注意这种板子带均衡的板子,一般均衡时电流只有几十毫安,只适合2000mah以内的电池,
我自己的微宏21AH,冲到4.16V时电流1.2A,所以除非均衡电流大于2A,否者均衡都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为串联,电流相等,某个单体电压低,有4.1V,而其余的电压有4.2V的情况时, 4.2V电压的单体就会全部过充,因为耗散的电流比充入的电流小,实际还是在充电,就过冲了
我买的蚂蚁板没什么卵用,然后淘宝买了锂电池均衡放电板,把那个电阻换成4.2欧姆的水泥电阻,这样电池达到4.2V时均衡板就会放电,均衡电流有1A,当然也可以换成2.2欧姆的,那电流就是2A左右了,至少可以保证电池不会被充到4.2V以上
PS 锂电池冲到4.2V时还会有电流,并不是说冲到4.2V就不会有电流经过了,如果电流不终止的话可以一直冲到5V,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蜈蚣芯片不是单片机,是高精度电压采样/控制芯片,肯定是不带放电功能的也就是说没有均衡功能,因为均 ...

我的64V 40A电池组现在还在调试阶段,第一次循环,淘宝买的保护板在某个电池电压低于3.00V就保护了,另外几节电池量了下最高有3.3V,还在整体放电中。。。。准备都放到3.00V再充电,然后充满再放电循环一次没问题再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蜈蚣芯片不是单片机,是高精度电压采样/控制芯片,肯定是不带放电功能的也就是说没有均衡功能,因为均 ...

淘宝看了一下,就算过百的均衡保护板均衡电流也都是40,50ma左右
那这中均衡不是完全没用了么.........

网友B:
所以电池要配对,要用好电池。动不动均衡要1A以上的,那电池要差到什么程度。一分钱一分货,好电池配好保护板锦上添花,垃圾电池配再好的保护板也白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电池要配对,要用好电池。动不动均衡要1A以上的,那电池要差到什么程度。一分钱一分货,好电池配好保护 ...

大单体容量一致性多少都差个200 300mah的,就是那多出来的200 300mah容量,要50ma电流放电什么时候才能消耗完啊,小容量比如3000以内的还可以,大单体超过20AH的话,均衡电流起码500ma,不然秒秒钟过充,时间长了就怀孕

网友:
看来我运气不错,13串18并的电池包正常充满后每组电压差不超过0.01v,貌似用不着均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单体容量一致性多少都差个200 300mah的,就是那多出来的200 300mah容量,要50ma电流放电什么时候才能消 ...

大单体也是个问题,磷酸铁锂满电末期压差更大。不过小电动车的保护板哪有这么大的均衡保护板啊,一般老百姓都是配的傻板,在意电池安全养护的没几个。我一般都是浅充浅放,老百姓骑车子,我在马路上经常听到“XXXX提醒您,您的电量不足,请及时充电”。其实也无所谓,看那车子就是铅酸,铅酸对老百姓来说还是主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单体也是个问题,磷酸铁锂满电末期压差更大。不过小电动车的保护板哪有这么大的均衡保护板啊,一般老百 ...

比方说我买40个50AH,收到货,电池贴的分容标都是51xxx 52xxx ,差甚至2AH都有,至少保证容量不低于50AH,还有大单体受分容柜精度限制,哪怕正负1%精度,容量差距都可能有有1AH,所以不是1A均衡就是差电池,是大单体就必须要用大电流的均衡,至少首次充电均衡必须要满足可能的耗散电流,
怕你是没见过用单片机检测的控制MOS持续10A的均衡放电,上面一排排的铝壳大电阻,比刹车电阻还要大

网友(2021-01-13):
我用的彦阳直上保护板还不错,支持APP查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