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无规律自动重启

楼主(2019-05-20):
最近几天,电脑无规律的自动重启了几次,有时候开一晚上都没事,有时候用一会就重启,经检测温度正常,排除过热问题。
重启进入WIN7后,会出现提示: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BlueScreen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有关该问题的其他信息:
  BCCode:    1e
  BCP1:    FFFFFFFFC000001D
  BCP2:    FFFFF960000CD569
  BCP3:    0000000000000000
  BCP4:    0000000000000000
  OS Version:    6_1_7601
  Service Pack:    1_0
  Product:    256_1

有助于描述该问题的文件:
  C:\Windows\Minidump\052019-12667-01.dmp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WER-27409-0.sysdata.xml

联机阅读隐私声明: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104288&clcid=0x0804

如果无法获取联机隐私声明,请脱机阅读我们的隐私声明:
  C:\Windows\system32\zh-CN\erofflps.txt

用了BlueScreenview看了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内存?电源?CPU?硬盘?都有可能吧。先看硬盘的健康有没有黄吧,没黄就换内存试试,这两个比较好检查,一般也就这两样容易坏。另外还有系统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源?CPU?硬盘?都有可能吧。先看硬盘的健康有没有黄吧,没黄就换内存试试,这两个比较好检查,一 ...

内存好的,硬盘05C5全部正常

网友:
先易后难,接下来重装系统看看会不会重启;更换电源,电源供电不足也会重启。

楼主:
电源绝对无问题,看提示问题大概出在win32k.sys 和 ntoskrnl.exe这两个文件上

网友:
一般应该先软后硬的原则,先重装系统,看看情况,还是不行的话,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还有看看电源的电容。

网友:
我原来碰到过一个类似问题,开机正常使用,不定时重启,系统,主板挨个查,最后发现,启动开关受潮后似通非通的,偶尔导通就像强行关机一样,有时又能用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换个开关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绝对无问题,看提示问题大概出在win32k.sys 和 ntoskrnl.exe这两个文件上

那两个都是核心系统文件,应该不是这两个问题的问题,否则你开机都难,再说你是无规律重启,和系统文件关系不太,你是怎么检查内存的?有跑过测试吗?是蓝屏重启还是黑屏重启?蓝屏重启的话拍个照上来一般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都是核心系统文件,应该不是这两个问题的问题,否则你开机都难,再说你是无规律重启,和系统文件关 ...

没有蓝屏重启,而是是黑屏重启,重启完进系统弹出bluescreen提示

用bluescreenview以蓝屏形式查看,有截图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蓝屏重启,而是是黑屏重启,重启完进系统弹出bluescreen提示

用bluescreenview以蓝屏形式查看,有截 ...

装个360杀毒看看,怎么看着像中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蓝屏重启,而是是黑屏重启,重启完进系统弹出bluescreen提示

用bluescreenview以蓝屏形式查看,有截 ...

4、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这个停机码一般是由有问题的内存或是与前面0x0000000A相似的原因造成的.
◇解决方案:
(1)硬件兼容有问题:请对照前面提到的最新硬件兼容性列表, 查看所有硬件是否包含在该列表中.
(2)有问题的设备驱动、系统服务或内存冲突和中断冲突: 如果在蓝屏信息中出现了驱动程序的名字, 请
试着在安装模式或者故障恢复控制台中禁用或删除驱动程序, 并禁用所有刚安装的驱动和软件. 如果错误
出现在系统启动过程中, 请进入安全模式, 将蓝屏信息中所标明的文件重命名或者删除.
(3)如果错误信息中明确指出Win32K.sys: 很有可能是第三方远程控制软件造成的, 需要从故障恢复控制
台中将对该软件的服务关闭.
(4)在安装Windows后第一次重启时出现:最大嫌疑可能时系统分区的磁盘空间不足或BIOS兼容有问题.
(5)如果是在关闭某个软件时出现的:很有可能时软件本身存在设计缺陷, 请升级或卸载它.

网上搜到的,看着像3的情况,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x0000001E:KMODE_EXCEPTION_NOT_HANDLED
◆错误分析:Windows内核检查到一个非法或者未知的进程指令,  ...

没装过远程控制软件啊,还跑了下memtest近两个小时,100% PASS 没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装过远程控制软件啊,还跑了下memtest近两个小时,100% PASS 没ERROR

360装了吗?装了的话卸载试试,没装的话装上杀毒试试,看着是系统或者病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装了吗?装了的话卸载试试,没装的话装上杀毒试试,看着是系统或者病毒问题 ...

没用360,用的火绒,扫过,无病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360,用的火绒

没用过这货,开机项和服务精简下试试看,方便的话嘛就重装下系统或者用个U盘系统测试下看看

网友B:
1,最近有没硬件方面的变动,如拆换增加之类的
2,看看PE使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最近有没硬件方面的变动,如拆换增加之类的

有,朋友淘汰的板子给我用了,因为是换了板子重做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货,开机项和服务精简下试试看,方便的话嘛就重装下系统或者用个U盘系统测试下看看 ...

恩,硬件绝对没问题,条子过了memtest,硬盘无05c5和黄色警告,板子电容都好好的,处理器温度也正常,电源绝对够用……我温度压力测试和搞游戏都没重启过!要是再继续黑屏重启,那就再重做系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朋友淘汰的板子给我用了,因为是换了板子重做了系统:)

系统是刚重新做的?GHOST?换个版本试试看呢?另外把你的杀软删了试试看,有些说杀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刚重新做的?GHOST?换个版本试试看呢?另外把你的杀软删了试试看,有些说杀软有影响 ...

是ghost,我的另一个电脑里装的也是火绒,没出现过重启。
对了,朋友给的板子有超频功能,我拉了四倍频,跑过象棋和压力测试都没问题,这个bluescreenview的结果和超频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