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早教智能机器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5-20):
20块收了2个智能机器人,功能正常但是一个无声一个自激,LM4871功放方案替换芯片故障依旧没解决求维修思路。LM4871上面是接喇叭,一个LM4871替换后正常发声半小时后再次自激发热严重烫手有电流声,一个LM4871无声无发热,替换芯片问题依旧。

网友A:
外围贴片电容估计有击穿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贴片电容估计有击穿短路的。

万用表测过没短路,要不要拆?

网友:
空间够的话,外挂小功放板吧

网友:
有时候外围的小电容之类的漏电、容量变化很难排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