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空调马达,怎么看不到绕组?

楼主(2019-05-20):
海信空调罢工了,故障代码显示:外机风堵
万用表测量外机风扇各绕组电阻无穷大,断线了!?决定拆开,顺便看看能不能修复。貌似无解,机壳体没找到一颗螺丝,也没有缝隙,只能取出转子,绕组和胶木机壳是一体的。
大神们动手能力强,有何高见?

网友:
绕组应该都灌胶密封了,一次性产品

网友:
除了散热不好,其它都是优点吧。

网友:
X光肯定可以看到,实在不行把楼主放太上老君坛里炼一下可能也行。

网友:
单相感应电机。转子是硅钢片隔离的浇铸铝鼠笼结构。。。绕组在定子里,这个应该是被电子胶灌封过了。。。一锤80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个比较合适,百十块钱买瓶解胶剂的话线圈也废了

网友:
线圈用胶封了没法搞轴承和轴可以留着DIY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复!
看来它是寿终正寝了。轴承和轴先留着吧,导线和接口等新来的电机作接口备份吧,万一新电机接口不同呢;胶木疙瘩D个烙铁座貌似很稳,不过好像也很难看,说到这里也没什么可扔了。

网友:
像是水泵的防水电机,绕组灌封避免进水。

网友:
现在科技进步了,U盘变黑胶了,连空调马达都有黑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