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理发器坏了

楼主(2019-05-20):
电动理发器坏了求问芯片型号

楼主:
3416是ao3416?芯片只印3416 八脚片子磨了 是358放大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3416是ao3416?芯片只印3416 八脚片子磨了 是358放大器?

芯片1脚电源 8脚是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3416是ao3416?芯片只印3416 八脚片子磨了 是358放大器?

5   6   7脚控制发光二极管 4脚出控制三极管

网友:
大概是个磨字单片机吧

网友A:
看到类似电量显示功能的一般都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类似电量显示功能的一般都是单片机

单片机啊 那完了 4脚无输出 场管不导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啊 那完了 4脚无输出 场管不导通

哈哈 死马当活马医 把单片供电切断 1脚有1.2几伏 3脚1.8几伏 1   3脚对地短路下 复原1脚供电 居然复活了 对单片机断电复位了吧?

网友(2022-07-02):
此理发器电机控制三极管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楼主

网友:
哈哈,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楼主,买新的吧

网友:
买个显微镜以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