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12V充电电钻,电池接反,烧坏了,谢谢

楼主(2019-05-20):
想请教个事情, 我也是手贱,正负接错, 应该是开关直接坏掉了,拆开一看,IN5404爆了, 换过之后, 还是不行, 我看了下三级管, 看不懂,想请教下, 我应该怎么修, 谢谢。三级管是P62NS04Z,三只脚只有两边的脚焊接,中间的这只脚故意断开。

这个管子哪里用的比较多, 我可以拆来用用,以前的电视机里, 电脑电源、或是电动车充电器里?

1

1

2

2

网友:
场效应管,电动车控制器和逆变器里比较容易找

网友:
场管,电瓶车控制器里比较多

网友:
中间没有断开,要拧在散热器上,并且按原来的拧好才会通电,散热器算是一条线。

网友:
只脚只有两边的脚焊接,中间的这只脚故意断开。

沒有斷開,中間靠靠背聯通,兼散熱。

場管,一般是30V大電流的。
您這個貌似是33V 62A,請參考。

网友A:
这个别修拉,直接买个开关吧,接反的话,集成电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别修拉,直接买个开关吧,接反的话,集成电路烧了

主要是这个充电电钻买来才39,光买个调整开关就要20了, 好不划算,所以想修修看, 如果开关修不好, 或者搞个直开,也行, 不过直开要怎么操作

网友:
不懂  不过帮顶了   看看其他大神的解答

网友:
场管看外观好像没坏,

网友:
MOS管反接是体二极管导通,耐电流大,应该没坏

网友:
三只脚的得拧回去才通电,否则试机没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充电电钻买来才39,光买个调整开关就要20了, 好不划算,所以想修修看, 如果开关修不好, 或 ...

不能确定是MOS有问题吧?这个可以拆下大致测一下。
我的第一台充电钻是几年前买的18V外贸款,一直以为是没有调速功能的,一次看到坛友的拆机帖才知道该电钻有调速功能只是我那个开关失灵了,想买个开关换上但发现那款开关尺寸很少见,不像楼主这种常用款。尝试拆修发现是MOS坏了导致一开机就是最高转速,原MOS是60V、60A的,经朋友提醒去修电动车的地方花5元钱买了个换下来的电动车控制器,拆开后发现里面有6个68V、75A的MOS,焊下一个换上,问题解决。
问题是楼主这个开关故障好像是无法开机,不像我那个开机就是最高速,难以排除其他故障原因,就怕折腾半天解决不了问题,不如在网上找个便宜点的开关买来直接换上。想尝试换MOS试试的话,除了电动车控制器上拆件外,淘宝上有时也有一个包邮促销的,可以找找看。我最近想把电风扇电子调速器改来给角磨机用,刚刚收到了1.5包邮的600V、41A大功率双向可控硅。

网友:
最早买的百得电钻没电池被我接反烧了三四次   每次换一个场管和反向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确定是MOS有问题吧?这个可以拆下大致测一下。
我的第一台充电钻是几年前买的18V外贸款,一直以为是 ...

兄弟,求1.5元包邮600V、41A大功率双向可控硅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求1.5元包邮600V、41A大功率双向可控硅链接,谢谢

不知能不能发链接,搜一下关键词吧,有很多。而且41A的不是1.5元而是1.15元,只是国产货,尺寸比常见的要大不少。为保险起见,我还买了另一种常见尺寸的,那种是1.5元,不过是16A的。搜索页面都能看到。
“直插 BTA41-600B BTA41600B 600V 40A TO-3 双向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能不能发链接,搜一下关键词吧,有很多。而且41A的不是1.5元而是1.15元,只是国产货,尺寸比常见的要 ...

找到了,谢谢兄弟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兄弟,回去我试了下, 原来三级管是好的, 只是我的电池坏了,没电了, 所以没转。而且三级管不接散热器的话,是直开,没有调速功能,如果接了散热器,就有调速功能了, 已修好,非常感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