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上又找不到黑群晖了

楼主(2019-05-20):
      每次安装好了,可以正常使用。但经常在第二天就出现问题了,网页上192.168.2.xx:5000局域网上就打不开了

      大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没有 ,好好的。换个路由器试一下呢
蜗牛星际+黑裙6.2.1,K2P+老毛子

网友B:
白的没遇到过这样的, 光猫映射5001到外网443, 一直也没啥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IP冲突,不要自动获取,手动输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好好的。换个路由器试一下呢
蜗牛星际+黑裙6.2.1,K2P+老毛子

6.2.1的引导文件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6.2.1的引导文件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用的ssd引导系统二合一img镜像装的。需要不?

网友:
看看冒号是不是全角的

网友(2019-06-24):
群晖的IP地址,是不是自动分配的,如是,使用群晖助手,检测一下当前的NAS的IP地址。
也可以正常进入NAS后,修改IP地址为指定IP,这样每次启动,都是指定的IP了。

网友:
大小写切换键你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的没遇到过这样的, 光猫映射5001到外网443, 一直也没啥问题

为什么要把5001映射到外网443?
5001映射到5001不行吗,还是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我前几天就遇见过,双硬盘,arid1,有一个硬盘供电不足,不能正常使用,拔掉一个就好了,后来改了供电,就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19-12-05):
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https://www.vediotalk.com/archives/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