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风扇(一)Suntronix SJ1725HA1、MAJOR MR283

楼主(2019-05-20):
上次换下来的风扇拆了看看,大家比较比较

网友:
原来都是内转子异步电机,两个线圈的是短路环罩极电机,多线圈的好像电容分相,转轴结构有点复杂,应该可以做成滚珠轴承外圈转动,内圈固定。

网友:
这么多风扇,有得玩了

网友:
这个风扇叶子怎么有锯齿?

网友:
谢谢分享。。。。一大堆,怎么折腾呢????

网友:
这个带齿扇叶很神奇哈
难道是增加踹流,减小扇尾风阻?

网友:
品牌旧风扇,打点一下,比一般杂牌风扇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