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风扇(二)HABOR UF-15PC12、NMB 5915PC

楼主(2019-05-20):
上次拆下的风扇拆了看看,大家比较比较

网友:
美蓓亚的结构比较好,中间轴棍固定,外面一圈转动,好像也是电容分相异步电机。

网友:
风扇真多,羡慕啊

网友:
是罩极电机吗?罩极电机耐用,就是效率有点低,太费电

网友:
为什么这种风扇的电机不能像一般的散热风扇那样做成外转子的,还省空间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应该是单相异步电机,怎么没有启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