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光猫ZXHN F460无线信号比较弱,请教如何增强

楼主(2019-05-20):
最近换了电信的宽带,给了一个中兴的光猫,型号ZXHN F460,但是感觉无线信号比较弱,拆开看了下无线网卡的型号是螃蟹 RTL8192CE, 不知道如何能增强无线的信号,
百度了一下,有个方法貌似最简单,貌似就在下图红色箭头处焊接一根电线,然后再窜出外壳的散热孔外,,烦请指点,谢谢.

网友:
然并卵,怎么改都是白费劲。就那一小块无线电路,抗干扰和稳定性等能指望有多好?连功放都没有,信号更强不到哪里去。不要把这货当成宝,老实买台无线路由才对。

网友:
加个中继路由器。

网友:
没功放没有什么卵用,买个好点的带pa和lna的无线路由器

网友:
我家的F460不一样,信号非常好。

网友(2021-11-21):
加个外置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