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给个 emmc 改 u盘 或则SD卡的建议

楼主(2019-05-20):
听说用ns1081作emmc的主控有电压关系

ns1081 电压是3.3v 的而emmc 的VCCQ 接口需求电压是1.8V 造成电压过高发热量巨大不稳定。

另外这个NS1081速度极限太低了,甚至连EMMC4.5都跑不满。

如果采用sd卡转接到读卡器上会出现这个问题么?用usb 3.0 的读卡器速度会不会比ns1081快?

网友A:
我有一个NS1081做的优盘,一直用着很稳定,速度2.0的口写入27M/s多

网友:
ns1081本身就是个读卡器芯片,你用读卡器效果是一样的,试试其他主控吧,或者加个DC-DC电路单独给F供电也行,就是做出来的体积会大一点,如果用二级管串联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B:
SD卡转接板我这有,读卡器读盘温度没毛病,就是体积大一点,好在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转接板我这有,读卡器读盘温度没毛病,就是体积大一点,好在用上了

多少钱?连接。

网友:
大树不是有吗

网友B:
EMMC153转SD  EMCP221转SD EMCP221转TF,闲鱼链接,报暗号,量多有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NS1081做的优盘,一直用着很稳定,速度2.0的口写入27M/s多

支持3.0的,你插3.0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3.0的,你插3.0速度多少?

我的这个没有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转接板我这有,读卡器读盘温度没毛病,就是体积大一点,好在用上了

我用usb3.0 的sd读卡器测试了 速度只有10m 有点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usb3.0 的sd读卡器测试了 速度只有10m 有点少

那你的3.0读卡器有点水,或者是你没焊接好,我这2.0的读卡器写入还17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C153转SD  EMCP221转SD EMCP221转TF,闲鱼链接,报暗号,量多有优惠。

你这个只是光板子没有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只是光板子没有ic?

SD接口直接接读卡器的呀,特殊需要可以飞线接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接口直接接读卡器的呀,特殊需要可以飞线接编程器

我看有一个坛友做的是含降压芯片的可以降成1.8v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一个坛友做的是含降压芯片的可以降成1.8v 的

带LDO备用焊盘,有需要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