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怎么样看投影仪真实的分辨率?

楼主(2019-05-20):
一个投影仪号称物理分辨率1920*1080,接上电脑后可以选择的分辨率最高是1920*1200,而且可以正常显示,这就郁闷了,难道这个分辨率是假的,可以软件任意调节?像插值摄像头一样,640*480可以插到1080P?

网友A:
哈哈,好多都是写着支持多少多少P的,看看你那个是怎么写的吧,一个vga的敢说自已支持1080p,但物理分辨率可就不一定是1080p了

网友B:
如果是大牌子,可以看产品规格说明。
另外1920分辨率,你投影到100寸,显示的图像还是很细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多都是写着支持多少多少P的,看看你那个是怎么写的吧,一个vga的敢说自已支持1080p,但物理分辨率 ...

符合要求的标准VGA上1080P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大牌子,可以看产品规格说明。
另外1920分辨率,你投影到100寸,显示的图像还是很细腻的 ...

送的幕布就是100寸的,没有明显的格子,图象很细腻的,接电脑HDMI也可以清楚显示文字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多都是写着支持多少多少P的,看看你那个是怎么写的吧,一个vga的敢说自已支持1080p,但物理分辨率 ...

如果你说的VGA是指的VGA接口或VGA的视频线,那1920*1200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你说的是VGA标准,那么只有640*480了,市面上绝大多数显示器都有VGA接口,如果1080P都不支持,就有点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的VGA是指的VGA接口或VGA的视频线,那1920*1200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你说的是VGA标准,那么只有6 ...

现在好多都是玩文字游戏,尤其是什么宝之类的,在介绍里面都是很小的字甚至都不写着物理分辨率,只是单写支持高清、全高清之类,这个支持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无外乎就是能够播放这样的视频,但都是假的。简单理解着是逻辑和物理的概念。逻辑上支持,但物理分辨率是达不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