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普笔记本电池用不了不知道是不是锁了?

楼主(2019-05-20):
电池本来是正常的,好像八年几损耗百分之8,不过安装上电池笔记本喇叭播放有规则的小噪音,还一晚掉电很多,具体忘了,拔过电源也掉电,主板可能有问题,就冲满了电池然后拆电池另外放置,开始还记得定时冲放一次电,后来有一次记起来有许久了,这次冲放电就有点问题,电池还正常用,有点担心还会忘了就没拆,用几次笔记本就有提示要换电池,一直冲不满,就又放置了,直到早几天拆开电池一边壳,今天完全拆出来了,正极排头的两节电池电压1.44好像,后面三个两节在3.76,自己单独冲前面两节到3.77,不过掉电有点快,内阻可能大了,如果天天用感觉勉强能用吧,安装上电池,哈哈,现在是根本用本来了,求方法。。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已经被锁了,都掉到1.44V了保护板肯定会保护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换电池呢?先给电池充满,代换电池也充到一样的电压,然后用飞线大法不断电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
已经报废,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电池呢?先给电池充满,代换电池也充到一样的电压,然后用飞线大法不断电换电池就行了 ...

没断电呢,直接在拆出来的电池连电路板上加电单冲这电压低的这两节,电压现在总的到了15.08伏了,但在接电脑的触点上测量不到电压,看了大电阻没断,其他的现在正准备看看,接上电脑显示没冲电,要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