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玩具点焊机换掉心脏

楼主(2019-05-20):
几年前买的玩具机,垃圾站30块买的微波炉变压器,50平方的铜线绕了三圈,代换原机的变压器,拆除原机的点焊结构,铜线直接穿出来做手柄线,两层铜管复合液压做手柄,外面再套一层铜管改善手持手柄的手感,热缩管用完了,直接电工胶布固定铜线手柄铆接处。试了手里的0.1mm镀镍片,非常不错,撕裂后才能拆解,

楼主:
钳表抓不住最大数据,只是读了一个参数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器焊点很漂亮啊

网友B:
楼主焊针是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针是什么材料做的?

最好是氧化铝铜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器焊点很漂亮啊

还是玩具机自带的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针是什么材料做的?

用的玩具机自带的焊针

网友C:
焊针是夹死的?消耗一段后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针是夹死的?消耗一段后怎么办?

我一年也焊不了几次电池组,

网友D:
刚刚在51nb看到楼主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在51nb看到楼主的帖子

先发在这里了

网友E:
我的点焊机变压器已经缠好了,一直没做下去,改天还是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点焊机变压器已经缠好了,一直没做下去,改天还是要完成

折腾完成吧,虽然一年用不到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