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 X,XR,XS,XS MAX,选哪一个?

楼主(2019-05-20):
很多朋友问我,X,XR,XS,XS MAX到底怎么选,一些个人看法可以参考。

①XR和X对比,取消3D Touch,单摄像头,LCD屏幕,除了双卡,其余全输,所以推荐X。

②XS和X对比,配置基本相同,外观一样,鸡肋的esim卡实际上还是单卡,差价太大,性价比而言,推荐X。

③XS MAX和X对比,尺寸变大,双卡双待,配置一流,而1w+的价格,有实力的朋友建议考虑MAX!

还有就是处理器A11和A12,快了多少。举个例子,苹果就像一辆性能跑车,A11处理器百公里加速5秒,A12只需4.5秒,快了0.5秒,和要多付出的钱相比,是否成正比呢。

网友:
X发热比较严重,属于试水产品;所以以玩游戏为主的建议上MAX或XR,甚至8P。

网友:
别把XR说的那么惨,它可是威锋那边的“真香机”啊,没点实力还得不到这“美誉”的。它的续航确切的说是这四款机型里最好的,与XS\XSmax一样用的是A12 soc(XR的主频还是有点差价的,稍微低一些)与第二代的面容识别系统,虽然用了英特尔基带,但它是铝制边框的,天线设计导致信号不佳的问题不是那么明显,现在4000多的价格也还比较划算,唯独就屏幕分辨率差了些,机身厚重很多,简而言之不够“好看”。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它的容量配置,乞丐版64G觉得小,256G皇帝版觉得大,那128G的这一档不多不少的版本也只有XR有

我的建议反而是预算不够上XR中配,预算足够XS MAX顶配,XS没有双卡要求,喜欢就买。最不建议入手的机子反而是X,一是买新不买旧的原则,二是水比较深,国产屏、搬板机太多了,除非能找到真正全新的,但那个价格还不如加些钱入XS

网友:
首选iPhone XR

人脸识别比指纹识别好用

网友:
别的不知道,反正我觉得max的面部识别不是很准确

网友:
身边一堆人用苹果,这几款我都玩过,完全不认同楼主意见!
A12的GPU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不是起步只快0.5S那么简单!
我倒觉得XR是最值得入手的,价格适中,屏幕大小适中,人脸识别秒上代,续航强劲。唯独就是屏幕相对差点,但是还是视网膜屏,实际使用感觉不到差别. 现在价格非常便宜了,可以入手先用,等来年下代英特尔基带的5G的Iphone......

网友:
看你肯掏多少钱,舍得买的最贵的就行了。

网友A:
苹果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安卓手机常用的NFC功能模块装置,从最初的 5S到现在的  X,XR,XS,XS MAX 哪款苹果手机出过带有NFC的功能了?充电速度还没有我的 华为 快  苹果的适配器到现在都是 5V 1A 2A 的,华为的适配器直接做到 9V2A  75W 100W了,性价比都比苹果便宜 1万多块钱的价格都好买 华为的 MATE20RS保时捷版本的了而且 存储直接是 8GB+512GB的,它苹果何时出过超过4GB运存的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安卓手机常用的NFC功能模块装置,从最初的 5S到现在的  X,XR,XS,XS MAX 哪款苹果 ...

NFC功能7代以后一直都有,可以刷银行卡与公交卡,够用了。快充20瓦,哪里看出比别的差了?至于说内存,苹果用3G能达到8G的流畅效果,根本没必要上8G,这是公认的.如果华为真比苹果好那么多,难道那么多宁愿花高价买苹果的人都傻?醒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FC功能7代以后一直都有,可以刷银行卡与公交卡,够用了。快充20瓦,哪里看出比别的差了?至于说内存,苹 ...

给你讲个笑话,用着Windows系统电脑,Android手机的人抵制美国货,对美国货没有好感,发来的拆机帖却全是美国货沾边的,好笑吧?这还不是最好笑的,还有一位金发肥宅要抵制中国货,结果把自家几十家电讯运营商数百万用户坑惨的人。这两种人眼光都是一样
现在全球贸易下除了特产小吃,有几样东西是真正本国自产。选择权在用户,喜欢啥就用啥,对于这种这种喜欢用道德法规去绑架、干涉别人选择权的才真是睿智

网友:
抵制什么货都不如先抵制蠢货。
搞技术,喜欢开放的,选安卓,至少知道自己的哪些信息被收集了。喜欢封闭的,选苹果,至少知道谁在收集个人信息。
从性能上说,A核是最好的,但配套的基带就不一定了,不然当年乔布斯也不会建议用户“换个姿势”。
安卓要确保延续性兼容性,所以对碎片化有所妥协,这也是安卓一直被诟病的原因,但也是很多APP只需要2.X以上的安卓也可以用的原因。
IOS强势是与生俱来的,继承了乔布斯的偏执,对系统有完全的把控能力,不会考虑太多,也会尽量为用户着想,除了出卖个人信息和偷偷限制性能这些事,当然,这也说明了自主OS的重要性。
但是普通人谁会在乎这些?还不是看广告?看口碑?

网友A:
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电脑系统已经更换了,不在是 WINDWS 微软的系统了。而是准备用华为的 鸿蒙系统

网友:
美国人的后代才用苹果,烂苹果。看LOGO就是一个烂苹果。充电器20W也敢跟国产的华为叫唤,华为现在的一些旗舰机的适配器功率都在 75 - 100W 吃个饭的时间手机就能充满电,苹果X在怎么有无线充电的功能。充电速度还是没有华为的块 PD QC3.0了解一下

网友:
你们也不用在回复我了,我已经全部进行了屏蔽。看见苹果粉就恶心

网友C:
再跟你们讲几个笑话,

某些人连两个牌子旗舰机配置都记不住的,你跟他讲技术,他来跟你讲爱国。
你跟他讲爱国,他跟你讲技术

不好笑?
那论坛有屏蔽功能

还不好笑?
不用WINDWS系统,WINDWS啥玩意?大家有谁用过的?

还没逗你们笑,那么我放大招了
华为快充标准是PD QC3.0??9V 2A??等等这个不是三星家祖传的么?
SuperCharge哪去了?现在第二代10V 4A标准的充电头,哦,原来这个速度在他眼里还是QC2.0的标准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才入手的华为旗舰P30 PRO是40W有线快充的,15W的无线快充,吃饭时间能充满电?那这饭得吃一阵子

最后考你们一道数学题,已知功率计算公式:功率=电压×电流  9V X 2A等于多少?等于75或者100吗?那P30 Pro送的超级快充10V x 4A等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跟你们讲几个笑话,

某些人连两个牌子旗舰机配置都记不住的,你跟他讲技术,他来跟你讲爱国。

看到楼上说充电功率都在75-100W就好想笑

网友D(2019-06-28):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电脑系统已经更换了,不在是 WINDWS 微软的系统了。而是准备用华为的 鸿蒙系统 ...

请问系统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系统换了吗??????

我用是自己定制的系统,只支持英特尔固态硬盘【系统需搭配英特尔傲腾内存使用】

网友:
手持XS MAX一年的路过,不要考虑了直接它吧,屏幕大是真的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电脑系统已经更换了,不在是 WINDWS 微软的系统了。而是准备用华为的 鸿蒙系统 ...

请发几张鸿蒙系统使用照片,需带常用办公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