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把晶体振荡器改成这样是不是更容易起振

楼主(2019-05-20):
试了这玩意不起振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些天买了若干个CD4060,4.194304频率最低起振电压到了2.7V,可惜引脚是铁的
...

今天又试了,这计数器芯片在4.194304频率上电压可低至2.4v-2.5v时仍可起振计数,只是振荡较弱,九脚引出的敷铜面积要小,用频率计测时引线要短,以免衰减信号测不到,,,
今天用这贴片的做了个迷你的时钟源,输出4.194304和32768两种频率,不计温漂,4.4V时调到精准4.194304  +-10Hz,工作电源电压2.5至十几伏吧,接到万年历上月误差也就几秒以内吧

网友A:
哈哈,选对器件都很容易起振,就是波未必好看,你这个容不容易得问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选对器件都很容易起振,就是波未必好看,你这个容不容易得问专家 ...

试过了,不行

网友:
还有不起震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英晶体 挑选测试器

自制一个 石英晶体挑选测试器,用发光二极管 显示检测结果,既快有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HC4049D 是一种 反相高向低电平转换器,逻辑电平类型 是CMOS。
工作电压 VCC:2.0~6.0V, 5.0V(TYP)
集 ...

cd4060-3V-32768H试验却是可以振荡的,4.194304要3.5V

楼主:
引用 楼主:
cd4060-3V-32768H试验却是可以振荡的,4.194304要3.5V

前些天买了若干个CD4060,4.194304频率最低起振电压到了2.7V,可惜引脚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