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各位师傅

楼主(2019-05-20):
求助各位师傅,一台2000W24V逆变器,后级驱动小板有一路无输出,是双列16脚封装芯片被打磨!根据电路看出15脚接15V电源,11,14,8脚接地!12和13脚输出!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最后一张是拆了芯片的的小板正面!

网友:
SG3525你查下它的引脚功能吧!对比一下吧

楼主:
经过几天的百度!终于查到了!是sg3524,和3525功能基本一样,但管脚排列不一样!

楼主:
把3524的图整理了下,有用的上的可以产考下!

网友A:
TL494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的可能性非常大

是3524已经换上,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