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软还是硬?】不是说贸易战,而是对比两台同类PC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9-05-20):
都是AMD+主板+kinston内存+三星evo的ssd,都是激活的win10;

A机:技嘉780GM+羿龙955(四核3.2G主频),ddr2 800, 一根2g+两根1G,32位win10,故而只能用到3G; 系统是从win7自动免费升级到10的,类似打超级大的补丁;
B机:技嘉880GM+速龙II x3 440(开成四核 3.0G主频),ddr3 1333,一根4G+两根2G,64位win10;系统是免费升级取消后,用解压运行win10 iso的方法升级到10的;

两机的设置,安装的软件基本一模一样。ssd也经常用三星的官方工具整理。现在感觉各种打开速度都是A机高,同样的软件A机可以秒开,B机就明显得等一下。

难道CPU对一般性能的影响有这么大?连打开windows的“设置”(即旧称的控制面板)都是A机快大概200ms(时间不一定准确,但明显可以感觉到,A机齿轮一闪而过甚至不出现)。。。

网友A:
电脑配置差距不是很大时,不就拼的CPU吗,

网友B:
可能是B机开核有影响,毕竟屏蔽的核心有可能存在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差距不是很大时,不就拼的CPU吗,

高负荷运作,比如压制视频,解压大文件,玩游戏,那拼U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般性的操作,不是说现在cpu都冗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负荷运作,比如压制视频,解压大文件,玩游戏,那拼U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般性的操作,不是说现在cpu都 ...

技术说再好,吹的再牛,最后运算不还是全靠U,很多775的四核,大运算量时,不还是比新双核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B机开核有影响,毕竟屏蔽的核心有可能存在瑕疵

我就是想大家交流一下,cpu的升级对一般应用的影响程度。因为通常说法是,硬盘瓶颈最大,内存次之,而cpu基本性能过剩。

实际上,A机原本是速龙双核4400升级到羿龙955的,跨度相当于酷睿 4200升级到i3 2130,明显感觉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大家交流一下,cpu的升级对一般应用的影响程度。因为通常说法是,硬盘瓶颈最大,内存次之,而cpu ...

机械硬盘瓶颈就大了,现在都SSD了,硬盘瓶颈没那么大了,而且你这配置用win10还不如用win7

网友:
个人觉得是win10系统的锅,
我经常遇到有些电脑卡的要死,然后直接PE重装系统,并且用软件禁用win10的监控和后台联网的程序,现在都是丝般顺滑~

网友:
类似intel 平台测过,32位系统启动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