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LCR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虚拟的呢?

楼主(2019-05-20):
      看到很多低频LCR(10khz),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人做虚拟的呢?好像都是计算啊,电压和电流都很低

网友:
为什么要做虚拟的?你测个小零件还带个电脑去?

网友:
虚拟示波器那个电脑软件好像有这功能

网友:
别信虚拟的了,当然用大价钱的除外.普通的LCR使用建议买许老师那套.
自从那次用虚拟示波器测试一片带了开关电源的板子烧掉我的笔记本后就把虚拟示波器束之高阁了.

网友:
现在单片机性能强,又便宜。还要啥虚拟的。

网友:
LCR电桥和示波器不太一样,LCR电桥偏重于电路本身的准确性,而示波器偏重于采集数据后的分析和计算。也就是说LCR电桥用上电脑只能做个高价显示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