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大屏导航,有大众,天籁,日产丰田,10寸安卓机 便宜处理

楼主(2019-05-20):
1) 13款,天籁 车机
开机正常,带尾线,没有卡,碟不进仓,触摸正常,55包邮非偏远
2)现代名图车机
功能正常,正常读碟,带8G的地图卡,还有另外一个内存卡,不知道多大的,拿不出来,80包邮非偏远
3)丰田车机,
少两个按钮,没卡,触摸正常,40包邮非偏远
4)日产通用机
通电,屏幕亮屏不显示,盘可以进出,没有卡,当配件出,40包邮非偏远
5)帝豪EC7 索菱车机
通电不开机,地图的内存卡槽贴着封条,看描述应该是4G的地图,开机按钮松,按着没反应,很大可能是开关坏,当配件出,40包邮非偏远

楼主:
6)铃木天语
通电不开机,少2个旋钮,没有卡,30包邮非偏远
7)车机显示屏
拆机屏,不知道什么车上用的,应该是要外部信号才能开机,原来有塑料壳太大碍事,所以拆掉了,30包邮非偏远
8)不知道什么车用的车1
不知道定义,当坏的出,没卡,屏有划痕,30包邮非偏远
9)丰田凯美瑞 大屏车机
通电正常开机,也能正常读碟,不带尾线,触摸有的地方不灵敏,可能需要换个触摸板,成色看图,带2G的地图SD卡,无拆修,50包邮非偏远
10)华阳大屏导航
通电正常开机,也能读碟,但是有点挑碟,触摸灵敏,带4G TF 地图卡,无拆修,成色看图,55包邮非偏远
11)10寸安卓大屏车机 导航
屏幕触摸碎了,手电筒照内屏没破,通电电流有变化,开关是在触摸板上的,也不知道是触摸坏了导致开机键失效,还是机子本身就有问题,现在就是通电不开机。网上没有找到定义图,所以打开上盖看接线定义,无修。根据型号,网上搜的应该是10寸安卓机,具体功能参数自行百度,当配件出,85包邮非偏远快递,看上的带坐标跟帖
12)大众 大屏 导航车机
可以用在多个型号的大众车上,现在就是通电,屏幕亮一下LOGO,然后就关机了,没办法进行其他测试,故障机当配件,50包邮非偏远
13)大众大屏导航车机
通电正常,触摸正常,但是机身里面好像有东西,摇了会响,没有拆机,封条还在,带尾线,光驱不读碟,屏上有条很细的线,不仔细看,看不出来,55包邮非偏远

网友A:
2号现代车机我要了。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号现代车机我要了。怎么联系

我做个咸鱼链接给你,朋友是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个咸鱼链接给你,朋友是哪里的

我是东北。 吉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东北。 吉林的

那太远了,对福建来说是偏远。这个打包好至少要3公斤,80包不了吉林,加10块,能要就做链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东北。 吉林的

看短信 已pm

网友:
有适合改家用带蓝牙的吗?

网友B:
4)日产通用机
通电,屏幕亮屏不显示,上张通电亮屏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日产通用机
通电,屏幕亮屏不显示,上张通电亮屏的图看看。。。

最后那张图就是亮屏的

网友C:
<10)华阳大屏导航
通电正常开机,也能读碟,但是有点挑碟,触摸灵敏,带4G TF 地图卡,无拆修,成色看图,55包邮非偏远>还在吗?给联系方式。我是广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华阳大屏导航
通电正常开机,也能读碟,但是有点挑碟,触摸灵敏,带4G TF 地图卡,无拆修,成色看图, ...

还在,我做个咸鱼链接给你

网友:
<1) 13款,天籁 车机
开机正常,带尾线,没有卡,碟不进仓,触摸正常,55包邮非偏远>。我现在看这个还在吗?在的话你给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