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大神,硬盘故障导致开机连自检画面都进不了

楼主(2019-05-20):
一个西数的1T硬盘,插电脑开机连自检都进不了,开机就黑屏没画面,Reset没反应。想用U盘启动也没法。
把硬盘拔下来,电脑正常开机自检,进入U盘的pe系统,再把硬盘热插上,正常识别,里面文件都正常打开没问题。
hdtune检查健康度全绿,没有警告,重映射数为0,没坏道。速度测试正常,平均一百多兆。检查分区表也没有损坏。
换电脑测试也是进不了自检。什么故障?

网友:
你把电脑的bios设置恢复成默认试试先

网友:
更换数据线和电源插头试试  还有主板sata接口也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电脑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数据线,用橡皮擦数据线接口,接易驱线,

把bios里的smart关掉,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

网友:
换过电源吗?

楼主:
各位都没仔细看吧。
换电脑也进不了自检,热插可以正常用。

同事亲戚的电脑,我单位的电脑,都是同样的。这就排除了设置,电源,数据线等等原因。
金手指铮亮,而且热插正常用。

网友:
换sata数据线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