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头用直径小一点是不是精度高一点打印慢一点?

楼主(2019-05-20):
现在用0.3mm的头,效果马马虎虎,不知道用小一点的头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打印头好多类型,针打,喷墨,热敏等,你说哪一种?3弟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头好多类型,针打,喷墨,热敏等,你说哪一种?3弟打印机?

呃……不好意思,是3D打印机,我以为发在3D打印区是默认3D打印机的

网友B:
要配套的,只换打印头其他不动的话别说精度,打印都要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配套的,只换打印头其他不动的话别说精度,打印都要出问题

只是挤出头,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网友C:
换小喷嘴没问题,问题是那时间打印得你会怀疑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小喷嘴没问题,问题是那时间打印得你会怀疑人生

现在时间已经挺长了,3D打印时间短不了啊,都想DIY一个光固化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时间已经挺长了,3D打印时间短不了啊,都想DIY一个光固化的了

换小喷嘴层数更多,时间自然变长,如果嫌层纹太难看,抛光液就是为它而生的,打印摆件可以抛光,其它的就不用抛光了吧,我都是打印了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小喷嘴层数更多,时间自然变长,如果嫌层纹太难看,抛光液就是为它而生的,打印摆件可以抛光,其它的就 ...

我也是直接用,抛光液还没试过,下次试试,准备换ABS了,PLA强度还是不太理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直接用,抛光液还没试过,下次试试,准备换ABS了,PLA强度还是不太理想 ...

ABS比较难打,而且PLA+相对好一些

网友D:
要看机器精度的,并不是头子越小精度就一定越高,和汽车加油一样,不是说加95号汽油就一定比92号的好,主要还是看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机器精度的,并不是头子越小精度就一定越高,和汽车加油一样,不是说加95号汽油就一定比92号的好,主要 ...

不是精度问题,是纹理太粗糙,想试试小头会不会好一点,先试试抛光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S比较难打,而且PLA+相对好一些

现在为止都是PLA,下次各种耗材都买点回来测试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为止都是PLA,下次各种耗材都买点回来测试下看看

确实,各家的PLA打印出来的强度都不一样,反正我目前用的是一家叫海螺还是什么的店铺买的,是过期库存,去年买的,到手标签显示是16年的,真空包装不漏气,打印强度比其他家的好,其他家的壁厚3毫米的盒子,他家的只要打印1.5毫米就行了,并且打印件短距离悬空无支撑部分,悬空第一层不断丝,其他家的悬空无支撑绝对打印不了,就是有点不一样,他家的PLA用502粘结不了,其他家的401,502胶水能很好的粘结。大喜之下买了10盘,收货后发现质量一致,有俩盘金色的时间就是18年的,店家回复说金色没库存,哈哈,20多一盘真是惊喜,今年看原价都是40多的。之前买的要么强度不足 ,要么韧性太差,弄得我差点以为PLA就这德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各家的PLA打印出来的强度都不一样,反正我目前用的是一家叫海螺还是什么的店铺买的,是过期库存, ...

估计和热熔胶一个道理,质量差的里面气泡多密度差之类的吧,你买的那家还有吗?有的话去看看

网友C:
应该有卖吧,但是这个价格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卖吧,但是这个价格是没有了

谢谢,去看看,质量好就行,价格一般就可以

网友E:
打印建模有什么简单的软件么?想去入手一个,但不会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建模有什么简单的软件么?想去入手一个,但不会建模

用会了都简单,一般用solidwork吧,我用proe,我要自学网上有视频教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