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只能充到4V是什么问题?好几节不同的电池都这样

楼主(2019-05-20):
充电器用的是移动电源的板子,板子换过也没用,有3,4节电池都只能冲到4V就不动了,放电正常,具体容量还没测,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充电器或电压表有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充电器或电压表有问题没有?

充电器换了3个,2个移动电源板一个带电压显示的,都不行,表换了2个也一样

网友B:
也可能是内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内阻太大了。

但是放电貌似没什么问题,除了容量小了点以外,现在在测容量,看看吧

网友:
排除充电器的原因,那么最大可能就是锂电池内阻大,

网友C:
用可调电源4.2v恒压恒流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4.2v恒压恒流充呢?

貌似是放久了,完全放电一次以后可以充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是放久了,完全放电一次以后可以充满了

恭喜恭喜,哈哈

网友(2019-10-20):
这是为了保护电池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