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深水宝8.9元买的蓝牙耳机,音质一般换单元管用吗

楼主(2019-05-20):
深水宝8.9元买的蓝牙耳机,音质一般,声音较小,重低音有点,换单元管用吗
想换单元的原因是,有线耳机好几付,用不上,

下面是图,懒得拆了,

网友:
结构很关键

网友A:
凑合用用得了吧,这玩意连充电芯片都没有,傻充型的,过几天就坏了

网友:
换单元比如直接换耳机吧,如果有闲置/淘汰的耳机不妨试试,比方有音质还可以的手机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凑合用用得了吧,这玩意连充电芯片都没有,傻充型的,过几天就坏了

看有人拆过是单声道的,左右声道喇叭并联在一起,蓝牙芯片肯定是低端货,楼主还换单元,别糟蹋了好单元

网友:
如果确认耳机用的不是单声道的芯片,同时你手上又恰好有好的单元,那么换上会对声音有很大的提升(我以前这么干过)。

网友:
立体声的话,值得改造。

换单元可以脱胎换骨,我随便换一下,至少秒杀厂家的100元以内的所有蓝牙而已。

网友:
换单元是可以提升音质的
我之前那个15元包邮的音质也不咋样,之后换了森海塞尔的215剪线单元音质提升巨大
你这个最好先拆了看芯片是不是2声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有人拆过是单声道的,左右声道喇叭并联在一起,蓝牙芯片肯定是低端货,楼主还换单元,别糟蹋了好单元:l ...

我拆了,左右声道是串联的,断开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没有声音,我现在已经把它改成蓝牙棒了

网友:
楼主想一下:一个人长的又矮又丑换双鞋能变成高富帅吗?

网友:
9块钱买个垃圾也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