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BIOS芯片的损坏能不能用万用表测?

楼主(2019-05-20):
怀疑是短路了

网友:
能测,但应该测不出来吧?

网友:
都是掉程序,很少真正的物理损坏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量一般都是0.4-0.7之间!

网友:
一般不会烧的,怀疑程序坏就换一片上去,这东西好找

网友:
找到芯片的原理图,你可以查各引脚阻值啊

网友:
我有个 bios芯片看起来没问题,结果写入后读出的bios文件的 MD5值不一样!这个芯片只是有几个位置写不进去
所以单纯用电压判断不了bios芯片好坏的

网友A:
不能,除非芯片试物理损坏,如你说的短路。
这个和硬盘一样,里面存程序。如果某些地址和硬盘坏道一样存不了它也是坏了,但你用万用表试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BIOS里面固化的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除非芯片试物理损坏,如你说的短路。
这个和硬盘一样,里面存程序。如果某些地址和硬盘坏道一样存不 ...

烧录夹的3.3v 接触过数据引脚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录夹的3.3v 接触过数据引脚的样子

万用表打对地值 一般0.68-0.41左右
数字表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

3.3V接入数据脚是有几率烧坏的 主要取决于是否和其他引脚行成了回路 不过如果只是放入烧录夹时芯片装反 那没事的 一般都有自动识别的装反不供电

数据脚烧毁一般不会出现短路 一般都是导致无法通讯
正常情况下损坏BIOS芯片都是内部区块损坏 低概率可见供电脚短路(比如雷击等已及DC/DC击穿 MOS击穿导致的连带)

网友:
上编程器看看、能读出芯片的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