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球首拆!国产芯片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矽昌金刚系列

楼主(2019-05-20):
搜了一下网上没有拆机,所以我就大言不惭的来个全球首拆吧!这个端口并不是全千兆WAN是千兆,LAN是百兆的价格百元以下,现在用手机多的还是可以,价格和TP886N差不多,性能超过886N

先看官方VCR

看看我来拆的买家秀
我300M光纤跑不满200M没问题

外观马马虎虎

国产芯宣传的1.2G双处理器四核心十二线程.......好牛逼的样子,拆看看看是啥东西

我感觉有两根天线是假,这会不会是个双天线路由?请各位大神鉴别,线好像没焊完整,电路也没看到(或许是我不懂的多层电路板???)

总结这价格可以,只能手机跑千兆(我测这是200M)有线是百兆口,自带系统是OP,至于能不能刷其他的固件,不得而知!

网友A:
上个系统界面图,看看这个u到底是不是贴牌的

网友:
这板子是骚红,软件界面如何?

网友:
这边用HG6543C1 貌似烽火的。30度的环境温度 机器显示60多度。吓得赶紧加了个风扇。

网友:
这板子够精简的,512m的sdram,百兆的lan有点不合理

网友B:
这个路由器两个天线是假的,2.4g 5g都是单天线。
也就是说2.4g最多150Mbps。5G最多433Mbps
5口百兆接口,

网友C:
所谓的【网络租赁】,
恐怕会是个带宽大盗

网友:
有两根天线假的无疑

网友D:
板子背面看看有没有零件,貌似有两支天线没看到功放电路 (确认是假天线,芯片只支持单天线)芯片规格
· 处理器及CPU: 双核四处理器十二线程,1.2GHz主频CPU
· 并发支持: 2.4G/5G WiFi 并发处理,支持802.11a/b/g/n/ac
· 以太网接口: 10/100Mbps 5个以太网接口
· 网络接入: 千兆GMAC接口,支持高速网络接入
· 接口类型: 支持USB、SD、IIS、RGB LCD等丰富的接口
· 产品应用: 路由器、面板、吸顶式WIFI AP、智能音箱、家庭网关
· 芯片工艺: TSMC CMOS 28 nm
· 补充信息: 提供嵌入式方案
· 封装规格: 封装大小13mm*13mm
功能参数
· 2.4GHz WiFi: 150Mbps
· 5GHz WiFi: 433Mbps
· QoS特性: 支持按设备限速
· USB-OTG功能:支持
· WPS功能: 支持
· 无线速率: 双频并发,600Mbps
· 传输标准: 802.11 ac/a/n & 802.11 b/g/n,
· 无线频段: 2.4GHz & 5GHz,支持5G优选
A18芯片采用TSMC 28nmHPC工艺设计生产,主要功能包括:
· 集成双核四处理器CPU,型号:MIPS InterAptiv,主频达1.2GHz。
· 集成并支持2.4GHz 802.11 b/g/n标准, 支持20/40MHz带宽,支持MCS-7。
· 集成并支持5GHz 802.11 a/n/ac,支持20/40/80MHz带宽,支持MCS-9。
· 支持2.4GHz & 5GHz双频并发。
· 集成5口10/100Mbps ethernet switch & router。
· 集成10/100/1000Mbps RGMII接口,支持千兆宽带和WLAN接入。
· 内建e-Fuse,支持安全启动和防破解。
· 集成硬件加解密加速器,支持国内外主流加解密标准。
· 集成多路I2S、PCM、UART、SPI、I2C接口。
· 集成eMMC/SD、SD/SDIO和USB 2.0 OTG接口。 [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器两个天线是假的,2.4g 5g都是单天线。
也就是说2.4g最多150Mbps。5G最多433Mbps
5口百兆接口, ...

对我连5g就是433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系统界面图,看看这个u到底是不是贴牌的

系统是改版op,看版本号能看出来,界面是改过的,只看界面风格看不出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网络租赁】,
恐怕会是个带宽大盗

就是别人付款后才能上网

网友:
以前买的触云路由器也是这个外壳!

网友:
MIPS架构的,怎么说呢....
双核四处理器12线程,单核对应6线程?
如果是真的1C6T的话,IBM的Power被鞭尸了...

网友:
本身就不咋地的路由,却要故意省掉2个Lan口,外形还做这么另类再加上假天线,真的是寨感十足

网友:
这个lan就很垃圾了。

网友:
触云爱路由就是这个外壳,现在好像做系统定制了,估计还是这家开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背面看看有没有零件,貌似有两支天线没看到功放电路 (确认是假天线,芯片只支持单天线)芯片规格
·  ...

学习了,,,,,国产的真的实用到家了,,,

网友:
非常动听的广告,

网友:
看到这个拆机,瞬间无爱了。还是斐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