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路边捡了片WIFI模块

楼主(2019-05-20):
低头还是有好处的,路边看到一片WIFI模块,看着是某品牌电视的WIFI模块。

背面

翻了半天没找到USB头。

看到山上坏的TF卡读卡器,果断咔嚓掉要头和壳
,只有剪刀,只能这样了。

打到热熔胶封壳方便插拔。

之前也做了个,用的也是电视模块,但是效果实在泪奔..
两合影,虽然用了锅盖天线效果好了很多,但是还是不如野花香............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WIFI路由在2楼,直线要穿3堵墙。
而且路边捡的直接WIN10免驱。
先来锅盖,最高也就10Mbps.

再来野花,它可以跑到30Mbps。

不要跟我说她两协议,我只认看到的数据。

网友A:
:titter:192.168开头的IP都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168开头的IP都打码

 人家的WIFI:titter:不得不这样。万一也是坛里的那.......就尴尬了。

网友B:
天线这个东西要和更环境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性能,你自制的锅天线和电视上的模块都离开了它原来的环境,所以都没有发挥出最佳性能,不如找根路由器的通用棒子天线效果好

网友:
你那锅盖天线不行,我用过很多8188的模块,用黄膜天线都比你这个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的WIFI不得不这样。万一也是坛里的那.......就尴尬了。

你这是蹭网的?SSID和ip地址第三位估计是改过的

网友C:
捡来的模块也加个锅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来的模块也加个锅盖试试

不加了,够用了已经,看看网页逛逛数码之家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这个东西要和更环境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性能,你自制的锅天线和电视上的模块都离开了它原来的环境,所以都 ...

锅盖是原天线哦,测试过,迅雷下载老卡,ping路由地址掉包,延时不稳定,架了锅盖不掉包延时也改善很多。

网友C:
路由器在二楼,楼主在一楼测试的?信号好坏跟路由器摆放环境也有关,路由器不要放在金属大物件旁边,楼上楼下都用的话,路由器天线倾斜45度摆放兼顾上下层的信号。另外,一旦某个设备连接WIFI信号比较弱,就会拖累整个WIFI系统,甚至导致路由负担过重而影响到有线网络。所以,让每个WIFI设备连接信号尽可能的好才是王道。就像你那个100K的连接是什么协议?802.11b了吧?下面的54M也就802.11g,2.4G最好也是n了,你让路由在几种协议之间来回切换给各个设备传输数据还不累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锅盖是原天线哦,测试过,迅雷下载老卡,ping路由地址掉包,延时不稳定,架了锅盖不掉包延时也改善很多。 ...

你在逗我吧,锅盖是原天线?哪个正规厂家用易拉罐做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逗我吧,锅盖是原天线?哪个正规厂家用易拉罐做天线的

我说的锅盖那里面的WIFI是原装天线。效果差才加的锅盖,你能不能把话看完。挨非得较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在二楼,楼主在一楼测试的?信号好坏跟路由器摆放环境也有关,路由器不要放在金属大物件旁边,楼上楼 ...

不累··机器还怕它累?给他天天全负荷还差不多。往死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