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式雅格电蚊拍改换锂电

楼主(2019-05-20):
元旦曾在老站发帖,维护过这个电蚊拍的铅酸蓄电池,4个月左右又没电了,烦人。从太阳能庭院感应灯里拆得1枚18650,换呗!直接拆开了

雅格自家的小铅酸

量量空载电压还有点电

改造最初想偷懒

结果还得走寻常路

给电池找个安身处

4056充电板,要安装牢靠了对付插、拔

充电指示灯利用原来的,废弃充满指示,又得备件若干

拆空位开定位卡槽

这半边固定解决了

再来改造另一半壳

手柄合起来检验

焊锂电

改造涉及定位的部分没用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的加强筋实现稳固定位,对散热和维修都有利,也不枉折腾一场。
谢谢你路过!

网友:
这一通折腾, 看得出来很用心.
下回不买铅酸的用电器了吧

网友:
放电保护功能二合一的小板稳妥一点

网友:
我上回改的时候也是放不下18650,然后塞了个聚合物,

网友A:
怎么感觉4056板的插座是后换的啊。
大刀阔斧的一通改,这是一点后路也不留啊,

网友:
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

网友B:
电蚊拍手柄后面的槽应该找点东西贴上去堵一下吧?电池最好也加个保护板,不然容易过放。

网友C:
应该用1块钱的4056带保护那种

网友D:
没保护板就要记得定期充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保护板就要记得定期充电哦

有个电源开关,仅充电板的话,静态电流估计微安级,先观察看看,不行再加,有拆的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1块钱的4056带保护那种

那种也有几个,长一些,安装空间限制,这种先用吧,不行再加个拆机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手柄后面的槽应该找点东西贴上去堵一下吧?电池最好也加个保护板,不然容易过放。 ...

充电板输出的+、-间,测量电阻溢出(100M以上),估计静态放电有限,加保护板也不费事,先看看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4056板的插座是后换的啊。
大刀阔斧的一通改,这是一点后路也不留啊, ...

科天微成品上的插座如此,大神指点一下,哪里看着像是后换的呢

网友:
改后啪啪啪是不是更带劲了

网友E:
楼主费心啦~
有2个小问题:1.充满何不引出个绿灯;2.放电最好有保护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改造成锂电池,用手机电池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费心啦~
有2个小问题:1.充满何不引出个绿灯;2.放电最好有保护

1.怕麻烦,有充满熄灯指示参考。
2.还是怕麻烦,观察一下,如能1年1充,就不想加了。18650有安全阀耐操,除了短路烧机,貌似过放的可能性不大,有个拨动开关控制电源,充电板输出间,表测阻值溢出(100M以上了),静态电流能忽略了。这个电蚊拍3.25V就不启动了,貌似不会因使用过放。
还有什么想不到的风险,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嗯,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天微成品上的插座如此,大神指点一下,哪里看着像是后换的呢

好像原来是小灵通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