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板坏了如何估算电压

楼主(2019-05-20):
输出滤波电容是25V
有个管子是13003TS
慧海D-166小音箱里面的板子

楼主:
不知道5v还是9v/ 12v,功率标的10w

网友:
应该是12V的

网友A:
我猜是12伏,把它修好不完了,不用纠结电压了

网友:
看放大块,百度啊。

网友B:
直接上12v吧,或者查芯片工作电压,功放芯片一般是电压越高,性能越好
还有个办法是把电源板反过来拍张高清大图,如果有431就可以根据电阻计算电压

网友:
还不简单吗,上可调电源,从5v开始,再播放一首歌,感觉声音跟平时差不多大的时候看看多少v就知道了。25v的滤波电容,电源电压应该在20v以下,5v,9v,12v,15v这几种电压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12v吧,或者查芯片工作电压,功放芯片一般是电压越高,性能越好
还有个办法是把电源板反过来拍张高清 ...

背面光的,正面有个331

网友:
看功放芯片。

2003用15V左右,2025用12V,2030用双18V;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12伏,把它修好不完了,不用纠结电压了

做工太垃圾了,想上个好点的,带EMI滤波的

网友:
看功放芯片和电源滤波电容耐奔放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看功放块比较靠谱,喇叭是3W的,估计电压不会太高,12V左右足矣。

网友:
看功放IC可以查到,从输出滤波电容来看,电压21v以下,18v .16v 都有可能

网友:
像这种一般都是12v

网友:
看功放板子电容,16V就上12V,10V就上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