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妈妈的DVD坏了,于是开始移花接木

楼主(2019-05-20):
看了下是电源IC烧了,这个IC集成内置mos,没有换的
想着之前拆过捡来的DVD应该有电源板,却怎么也找不着
于是拿出一个变压器……
准备自己搭一个。
DVD主板需要±12V和5V,±12V的整流管是1A的,5V的整流管是3A的
所以知道每路需要多大电流
然后找出一个双12V+单12V的变压器
用拆的洞洞板搭整流滤波稳压

±12V就用7812和7912,5V用3A输出的MP1584模块
测量各路电压正常

好了,明天装上去试试看……

网友:
整流管3A实际输出没那么大,看变压器大小最多输出15W左右,这东西一般就10W功耗多点。

网友:
VIPER,top这类的了解一下去。

网友A:
很好的练手学习。

这板是通用的,TB上很多(3.5元+ 5元邮费)很便宜,自己老妈的东西搞它三天也应该,下次替她人修,记得TB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练手学习。

这板是通用的,TB上很多(3.5元+ 5元邮费)很便宜,自己老妈的东西搞它三天也应该,下次 ...

懒得去买了

网友:
装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看下大整流管是哪路